怎样从24V变成0-10V

楼主(2007-08-12):
有了24伏电源,怎样转成0-10伏阿 ?
本来想用14K和一个10K的电位器串联,可是去市场兜了圈,买不到10K的电位器
都是些调节-10%到10%的可变电阻。
难道真的没有0-10K可变电阻吗?

网友A:
dd

你要干什么用

楼主:
电压信号送给LM393

网友:
同意楼上的

LM317真的不错啊,它的输出电压范围是 1.2V 至 37V,不错的。

网友B:
lm393

lm393不错

网友C:
路过

用LM317可达到这要求,电压调节范围在1.5至36V

网友D:
10K的电位器大把地抓

个头大的有多圈电位器,个头小的就很多了,蓝色的3296比较精密(国产的5毛,进口的可能3块),足够你用了

网友E:
用芯片做比较稳定和准一些!

网友F:
如果是自己做可能LM317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在公司里做的话,一般都会嫌LM317贵了,都讲究的是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