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自己画元件做原理图后怎么封装后导入PCB

楼主(2007-08-28):
我最近在画protel原理图的时候自己做元器件,但不知道怎么样给自己画的原理图封装以便能正确导入PCB(我已经把自己做的元件库导入protel),请问各位高手高手高高手,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非高手

在原理图中双击你建的元器件,在右下方的位置添加一个属性,就是封装的属性。好像是FOOTPIN什么单词记不清了,你能找到。在里面选封装就行,导入PCB后就有你要的封装了。我是个本科毕业生,会一点,呵呵,助人为乐么!!我也希望别人能够帮助我呢

网友B:
你的SCH元件所使用的封装必须在选用了的PCB元件库中存在.

你的SCH元件所使用的封装必须在选用了的PCB元件库中存在.并且要和SCH元件各脚号码一一对应不能有误.否则会出现丢失线条的错误.
当你制作SCH元件时,不要忘记给这个元件添加适当的封装预置值.这样才能在编辑SCH时有得选.如果没有赋予可用封装预置值,就无可选,选项里是空白的.那就只能手工输入对应的封装.Protel99se可以支持4个封装预置值.如果4个都有给予了赋值,则编辑SCH时可以有4个封装选择.

网友C:
找本教程看看吧

或者找个人现场教下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