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运放的延时电路

楼主(2007-09-08):
网上发的有关延时电路的资料中一般都是:触发---继电器吸合---延时后---继电器断开.
现求助用324运放设计:
1.输入端高电平(保持)---延时3秒后---继电器吸合
2.输入端高电平(保持)---延时3秒后---继电器吸合---延时3秒后---继电器断开

网友A:
只能做大致的时间,误差太大

楼主:
误差大点也可,能发一个电路吗?

误差大点也可,能发一个电路吗?

网友B:
传上一张图,不知行否,请帮仿真,那里不妥,讨教

网友C: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这么做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运放?

用一片单稳态电路,里面实际上是两个单稳态电路,岂不省事?外围元件比这个电路少。

网友C:
运放是否比单稳电路便宜?

楼主:
因324的另一半在整机电路中需留作它用,此电路是否还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