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3个IOKOU扩展N级键盘

楼主(2007-09-10):
(无正文)

网友A:
不难

加几个二极管,加上算法就可以检测几十个按键;

配合专用芯片就不说了,理论上一个I/O就能扩展出N个按键呢

网友B:
用74LS165可以扩展n个键的键盘

网友C:
2楼说的好高深

请问“加几个二极管,加上算法就可以检测几十个按键”怎么做呀?

网友D:
davidli88前辈说的是不假

只是多个按键同时动作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E:
全键盘组合

3个IO可以接16个键,4个IO可以接43个键

网友C:
能说详细点怎么做的吗

网友C:
这么少的口,方阵也没法用呀

网友:
用AD 转换口 加上网络电阻 作为 键盘输入口

先A/D 转换

然后 判断 结果

查找出 对应的 键值

网友C:
谢谢,受教了,的确是个好方法

不过用AD的话应该就不只6楼说的“3个IO可以接16个键,4个IO可以接43个键”,好像与2楼说的用二极管又不一样

网友F(2008-01-24):
怎么做到“3个IO可以接16个键,4个IO可以接43个键”?

不用A/D和扩展芯片,就用二极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