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

楼主(2007-09-11):
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Q1 Q2 Q3 Q4 为什么那样接?Q1的基极什么接地?Q1 Q2的发射极为什么是接成那样?Q3 Q4的发射极又怎么是这样接呢?小弟是一个新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思路是对的,电路是错的

网友B:
电路是错了

R1,R3的下端应该接负电源,而不应该接地。

网友C:
LZ的意思是要单端转差分然后推挽输出吧

楼主:
Q1 Q2 Q3 Q4 为什么那样接?

Q1那样接可以吗?这样Q1不会一直处在截止状态吗?怎么没有人帮帮我,
Q1 Q2 Q3 Q4  我一直搞不懂。

网友D:
呵呵,Q1的基极应该和Q2的基极的信号接在一起

这样才能才能实现 当信号正半周到来时,由Q1,Q3,Q5,Q7,Q9等对信号进行放大
当信号负半周到来时,由Q2,Q4,Q6,Q8,Q10等对信号进行放大,
这些电路很多用在 功放里,呵呵

楼主:
这么多人说可还是没有告诉我我的问题答案

这么多人说可还是没有告诉我我的问题答案?哎…………

网友E:
看来你对三基放大都不懂啊

网友F:
反馈也没有?

网友G:
Q1都不能工作

你Q1,Q2是不想想用渥尔曼电路啊,不过弄错了.,

楼主:
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图有问题

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图有问题,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改,

网友H:
其实很简单,关键是RCA信号,RCA信号输出应有一定的阻抗才对.按RCA信号出现负压时分析

楼主(2007-10-11):
R11 R12 是起什么作用?

R11  R12 是起提高输出阻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