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分立待机电源(每周一题070926)

楼主(2007-09-26):
为提高本版人气,打算从现在开始,每周选一个课题,与大家共勉。请各网友提供你认为比较有讨论意义的课题,可发到我或awey的邮箱,谢谢!
(原则上,课题主贴只置顶、不加酷,但考虑第一期需要吸引一下眼球,故暂时穿件马褂)

本周课题:低功耗分立待机电源

在这里,借用一下iammercy网友发表的电路图。

1、估算电路静态电流,如要将静态电流降至10uA以下,需作那些改进?
2、电路的稳定性、适用性如何?需作何种改进?
3、怎样在不增大静态电流的前提下,提高最大输出电流?(不用MOSFET)

网友A:
我喜欢

顶一个!
多多益善!

网友B:
有难度

不好做

网友C:
没人回答?答错了也不要紧的,本来就是相互讨论啦

网友D:
很好

换算不复杂.通过简单的画图和腐蚀就能完成.

网友E:
加大分压电阻

网友F:
7005部分换用达林顿可以增大电流,降低待机电流

至于性能如何,还希望高人来说说

网友G:
达林顿管压降大一些,而且功率管总的基极电流还是一样的

网友H:
呵呵,楼主这样做太有意义了。

希望能**下去。
感谢!!!

网友C:
直流串连线性稳压电路的基本组成

1、电压基准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2、取样放大    一个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
3、调整管(含驱动)      输出功率要靠它

网友I:
.....

该电流估计在100UA左右哈,我没有实际计算过
改3001 /33K 为100K ,并且并联103电容,改3005 /10K 为1K,估计会达到要求

本人初中毕业,没有理论,是估的哈

网友G:
还是用HT7XXX吧,待机电流几uA,不到一元钱,体积小多了

HT71XX TinyPower<SUP>TM</SUP> LDOPart No.Maximum
Input Voltage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TolerancePackageHT1015-112V1.5V182.2± 3%TO92, SOT25, SOT89HT7130-124V3.0V302.5± 3%TO92, SOT25, SOT89HT7133-124V3.3V302.5± 3%TO92, SOT25, SOT89HT7136-124V3.6V302.5± 3%TO92, SOT25, SOT89HT7144-124V4.4V302.5± 3%TO92, SOT25, SOT89HT7150-124V5.0V302.5± 3%TO92, SOT25, SOT89

HT75XX TinyPower<SUP>TM</SUP> LDOPart No. Maximum
Input Voltage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TolerancePackageHT7530-124V3.0V1002.5± 3%TO92, SOT25, SOT89HT7533-124V3.3V1002.5± 3%TO92, SOT25, SOT89HT7536-124V3.6V1002.5± 3%TO92, SOT25, SOT89HT7544-124V4.4V1002.5± 3%TO92, SOT25, SOT89HT7550-124V5.0V1502.5± 3%TO92, SOT25, SOT89

HT73XX TinyPower<SUP>TM</SUP> LDOPart No.Maximum
Input Voltage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TolerancePackageHT731812V1.8V1503.5± 3%TO92, SOT89HT732512V2.5V1803.5± 3%TO92, SOT89HT732712V2.7V2003.5± 3%TO92, SOT89HT733012V3.0V2503.5± 3%TO92, SOT89HT733312V3.3V2503.5± 3%TO92, SOT89HT733512V3.5V2503.5± 3%TO92, SOT89HT735012V5.0V2503.5± 3%TO92, SOT89

HT72XX TinyPower<SUP>TM</SUP> LDOPart No.Maximum
Input Voltage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TolerancePackageHT72188V1.8V3004± 2%TO92, SOT23, SOT89HT72258V2.5V3004± 2%TO92, SOT23, SOT89HT72278V2.7V3004± 2%TO92, SOT23, SOT89HT72338V3.0V3004± 2%TO92, SOT23, SOT89HT72338V3.3V3004± 2%TO92, SOT23, SOT89HT72508V5.0V3004± 2%TO92, SOT23, SOT89

HT78XX TinyPower<SUP>TM</SUP> LDOPart No.Maximum
Input Voltage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TolerancePackageHT78188V1.8V5004± 2%TO92, SOT89HT78258V2.5V5004± 2%TO92, SOT89HT78288V2.8V5004± 2%TO92, SOT89HT78308V3.0V5004± 2%TO92, SOT89HT78338V3.3V5004± 2%TO92, SOT89HT78508V5.0V5004± 2%TO92, SOT89

网友I:
可以用的芯片就多了

楼主:
老X别捣乱

俺们这是复习功课,先从顶楼的图纸说起,最后加入带隙式基准源,全部用分立元件完成。别嫌器件多,做IC是不怕用三极管的。

网友J:
试一下

查BC817-25的Vbe=1.2V,电源电压最大4.5V,7005 Vbe=0.65V 放大倍数250
从图中3007、3008来算,7004根本就不工作,这个零件忽略掉。

设7003 CE两端电压为Vce,基极电流Ib,从基极看进去电阻为Rx,
BC817-25直流放大倍数取300计算,则
(Vce-1.2)/(470K+Rx)=Ib
Vce+(1+300)Ib*10k+0.65=4.5

计算得:3480K*Ib+Rx*Ib=2.65
假设7033 B-E电阻从B极看进去是20K,Rx=20K,即Rbe约66欧姆
化简:3500K*Ib=2.65
-->   Vce=1.57093V  Ib =0.757uA
-->7005 的 Ib=0.757*(300+1)-(0.65/33000)*E6=208.16uA
-->7005 的 Ic==250*208.16=50.04mA,则7005已饱和导通,其饱和压降取0.5V
--->总消耗电流:Iall=(4.5-0.5)/(300K+56K)+(1+300)*0.757=10+227.857
                    =237.857uA
耗电最大的地方在晶体管的驱动那里。
如果BC817-25按VbeSET=0.6V左右,方法类似,只是要把输出电压变了,7004成了电压基准和反馈控制了。

网友K:
顶了,支持啊。

这个课题贴搞的很好,有利于互相交流学习,不过不知道是否会给出答案。

网友L:
re

电压基准用三极管搭Bandgap,可以解决温飘,精度也提高,
驱动部分用复合管+功率大点的,输出电容增大,

网友M:
hd12说的很详细,但是有点疑问啊

-->7005 的 Ib=0.757*(300+1)-(0.65/33000)*E6=208.16uA

7005的IB看不懂为什么是这样算啊?

网友:
静态电流:

静态电流应该等于电阻3001和三极管7005 C级两条支路的电流之和。
其中三极管7005那条支路的电流计算如下:
   Ic = Ie     (1)
   Ic = Vbe(7004) / 56K = 0.6V/ 56K = 10uA
电阻3001那条支路的电流计算如下:
   I(R3001) = Vbe(7005)/33K = 0.6/33K = 18uA
所以静态总电流为 I = 10uA + 18uA = 28uA

不知道这样计算对否,望各位DX指点

其他的两个问题不会

楼主:
先说说第一问题的答案

静态电流消耗主要作用在电阻3001,取样电阻3007、3008上。

3001的作的是为三极管7005漏流提供泄放回路,流经电阻3001的电流为0.6/33K=18uA,该电阻加大到1M,这个电流将降至0.6uA

电阻3007、3008加大到470K/91K,取样电流降至6uA

即可满足要求。后面两题,留给大家思考。

楼主:
21楼正解

俺逛了一圈,让你给领先一步!!!

网友:
呵呵,我觉得其他的问题更难,可惜不会,各位DX分析一下

网友M:
顶一下

看了davidli88给的答案,有点醒悟~~~~~~

网友M:
..

要稳定那就要改基准源,要大电流,那就要用达林顿管子了

网友:
另外,想问一下各位,电容2005是为了加快反馈速度用的?

楼主:
re: 27楼

用4只晶体管,组成简易的1.255V带隙式基准源,精度和温飘可满足多数应用的要求,节后再叙...

网友F:
别节后了,现在说呀,正好有时间验证

放假7天呢,正好有时间搭电路,做测试呀.

网友J:
1.225V?

请 davidli88 提示,如果Vbe是0.6V,为什么是1.255V,
而不是3.814V?

网友N:
寺院

这个电路用在哪种产品上面好啊

网友O:
不知对不对

   1、接通电源,7003获得偏置导通,由于R3006反馈作用,7003C极电位约为0.7V。则7005B极电位下降,其电位约为[(4.5V-0.7V)*10K/(33K+10K)]+0.7V=1.58V。此时电路耗电主要在7003偏置上,I=(4.5V-0.7V)/(33K+10K)=88uA。
   2、7005导通,对C2004充电,当C2004电压充至2.445V时,7004导通。导通电流约为0.7V/58K=12uA。
   3、7003因7004导通而截止,7005be极电位=[33K/(470K+33K+10K)](4.5V-0.7V)=0.244V。因此7005截止。电路耗电=(4.5-0.7)/(470K+33K+10K)=7.4uA。
   4、随着负载使用,C2004放电,电位降低,7004截止,电路开始新的循环充电。
   5、由上可见,电路主要耗电部分为7005偏置电路。如果将电流限制在10uA以下,需要将R3001、3005、3006阻值增大8倍以上,由于骗置电流减少,7005、7003需要选用高放大倍数的晶体管,或者再加上一级放大管。
   初学,敬请指教!

网友P:
我觉得这里面要探讨的问题还挺多的。

标题应该是“低功耗分立待机稳压电源”吧?!
在提出改进之前,我想还是先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是一个由三极电晶体管构成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的稳压电源。
    三极电晶体管(7003)、电阻(3005)、(3006)构成一个电压反馈放大电路(电容(2002)是消振
抑制电容),而这个电路与电阻(3001)共同为三极电晶体管(7005)提供了一个上固定下可变的偏置电
源,使稳压电源调整管(7005)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也就是说,三极电晶体管(7003)的导通程度控制
着PNP型稳压电源调整管(7005)的导通程度;
    电阻(3007)、(3008)在这里有二个功能作用,它是稳压电源调整管(7005)的最低要求负载电阻,
为这个稳压电路提供最低的负载工作电流,同时也是稳压电源输出检测分压电阻;
    三极电晶体(7004)与电阻(3006)共同为三极电晶体(7003)构成一个了上固定下可变的偏置电路,
三极电晶体(7004)导通程度的深浅控制着三极电晶体(7003)基极电流的大小。
    初上电时,电流一方面通过电阻(3001)和稳压调整管(7005)的EB端向电阻(3005)及下级电路提
供电流,三极电晶体(7003)进入放大状态,同时为稳压调整管提供适当的偏置电流。另一方面,电流通
过稳压调整管(7005)的EC端开始向负载输出。
    输出电压开始上升,当负载分压电阻(3007)、(3008)分压点达到一定电压时三极电晶体(7004)
由截止状态进入到微放大状态(启动阀门电压视不同的三极电晶体而有所不同),分流掉一部分三极电晶
体(7003)的基极电流;

    当输出电压再上升时,三极电晶体(7004)它的导通程度也越深,分流掉三极电晶体(7003)的基极
电流也越多,反馈控制着稳压电源调整管(7005)的导通程度下降(我认为在电路轻载时,稳压电源调整
管(7005)的工作下限是处于微导通或截止的临界状态)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值。
    当输出电压下降时,三极电晶体(7004)它的导通程度就随着降低甚至转入截止状态,从而达到加深
稳压调整管(7005)的导通状态来稳压输出电压。
    整个电路在待机(轻载)时,三个三极电晶体是不可能出现长时间完全截止或饱和导通状态,否则,
电路输出就会失稳。

网友P:
如以这个电路而言,我不完全认同22楼davidli88的第一答案

    单就这个电路而言,加大电阻(3007)、(3008)至470K、91K,的确能降低功耗,而且这个最低维持电流应该也能使稳压调整管(7005)工作于放大状态。

    而电阻(3001)应该不是什么“提供泄放回路”的电阻吧?功耗也没有那么大。

    如将电阻(3001)加1M这样大的话,稳压调整管(7005)偏置电压将会失偏,而导致输出失调。

    因为负载太轻了,电流通过(7005)的EB流到电阻(3005)的电流,足以使稳压调整管(7005)饱和导通,输出电压的上升,使三极电晶体(7004)从截止进入放大状态,虽然进入放大状态后,会分流掉三极电晶体(7003)的基极电流,但它同时也为稳压调整管(7005)提供续流电流(电流通过[7005]EB->[3005]->[3006]->[7004]CE),进而使三极电晶体(7004)从放大状态迅速进入饱和。。。。。。

网友Q:
这个电路一看就是PHILIPS的设计,呵呵

大家还是散了吧.

网友R:
难得楼主的热心,楼上......

网友S:
楼上的楼上:PHILIPS的设计也应该可以分析吧?呵呵

好好分析分析,可以让我等学习学习

楼主:
re:36楼

三极管用于电流调整,并不需要良好的线性,故不需要一个较大的负载电流,我认为IC工作在uA级,也是在放大区了。

关于泄流电阻,我们知道,双极型晶体管有一个Icbo的参数,是集电结在反偏电压作用来的漏电流,小功率硅管的Icbo一般为nA级,如果不在发射结上接一个泄放电阻,Icbo就会流经发射结,引起一个被放大后的Ic,可达uA级。

“负载电流太小,7004会进入饱合”这话说得不对,电路本来是一个负反馈环路,7004的电流只要维持在uA极,大大超过其自身漏流就行了。

楼主:
下面来谈谈第2问

晶体管7004的发射结结电压,是本电路的电压基准源,输出电压在电路的精度与稳定性全靠它来实现。

PN结的温度特性为-2mV/摄氏度,作为产品设计,电路需要通过-20~+60摄氏度的高低温工作试验。

而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在80摄氏度的温差范围内,输出电压变化达2*80*(300+56)/56=1017(mV)。

这对于3.3~3.6V输出的“电源”来说,简直是不可忍受的。

要提高其稳定性,需要改用小电流的齐纳管,或带隙式基准源。

网友C:
我来说说此电路的稳压性能

    这个电源的稳压基准是取样放大三极管7004的Vbe,从取样分压电阻3007、
3008可以看出,电路的输出电压是(356/56)×Vbe,楼主没说输出电压是多
少,但从电路猜测是3.3V,如果以3.3V来计算,Vbe=0.52V,与微电流下PN结的
压降相当。
    我们知道,不同二极管的PN结的压降,在相同电流下一致性是很差的,这样
用固定器件做的电路,输出电压会很不一致。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二极管的PN结的温度系数,图中用的三极管7004
是硅三极管,PN结的温度系数大约是2mV/C,即Vbe是随温度变化的,折算成输出
电压的变化就是(356/56)×2mV=12.7mV/C,而一般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几十
度,以50度计算,稳压输出电压将有0.635V的变化!

网友C:
回答时中途有点事,被davidli88抢先说了,哈。。

楼主:
又碰车了,哈哈!!!

网友P:
RE:davidli88

原来你指“提供泄放回路”的电阻是suppress,看着泄放一时无法理解,呵呵。

我说“负载电流太小,7004会进入饱合”,是指电阻(3001)加大到1M的情况下,7004导通的上升并不会反馈控制着调整管(7005)导通下降,反而成了正反馈控制了。

网友P:
电路的稳压性能倒真的是小数怕算盘。

原盯着电路图看,虽知三极电晶体“7004”随着选件不同而输出电压会有所偏差,温度也会造成输出误差,但影像中温飘不大,大意地估计起落5%应该没问题,一时倒是没去计,真是小数怕算盘!失算~失算:P

网友T:
to 郭大侠

 三极电晶体管(7003)、电阻(3005)、(3006)构成一个电压反馈放大电路(电容(2002)是消振
抑制电容),而这个电路与电阻(3001)共同为三极电晶体管(7005)提供了一个上固定下可变的偏置电
源,使稳压电源调整管(7005)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也就是说,三极电晶体管(7003)的导通程度控制
着PNP型稳压电源调整管(7005)的导通程度;

这句话里.我对那个 "一个上固定下可变的偏置电
源 "不能理解,烦请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P:
Re:沉思的鱼

电源调整管(7005)的上偏置为:电阻(3001),下偏置为:电阻(3005)及下级电路。

三极电晶体(7003)的CE间电压与基极电流成反比,其CE间电压的变化,负载电阻(3001)、(3005)间的电压电位(Rv)也相应地反向变化。
(这个电位Rv=Vbat-(7003)Vce)

电源调整管(7005)的基极电位取自Rv分压点的(3001)。

简单地从(7005)来看,这个变动的(Rv)电位就是它的总偏置电源。

除非上偏置电阻(3001)的压降低于电源调整管(7005)的启动阀门电压而造成(7005)截止外,(3001)的压降由于(7005)启动而受到Be结的钳制,所以(3001)的压降相当于(7005)的阀门电压,下偏置电阻(3005)压降=Rv-(7005)阀门电压,这时Rv的变化就反映在下偏电阻(3005)上(忽略(7005)阀门电压变动因素)。

网友T:
to 郭大侠

我very very 明白了。感谢~!~
向你们看齐

网友U:
我不明白

通电瞬间,7003的B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U:
还有,当三极管在放大状态,Vbe的值是否保持不变

如果保持不变,则当7003在放大状态时,Vbe保持0.7V, 7004的Ic就不会改变,那么它是如何调节7003的导通状态?

网友V:
所有的电阻都会产生功耗

曾经做过一个低功耗产品,电阻都在100K以上

网友U:
怎么没人回答,是不是太菜的问题不屑一顾

网友P:
To:hjc11111

“调节7003的导通状态”之前已说了,是靠三极电晶体7004来分流其基极电流来达到的。

网友W:
好帖,顶,听达人讲课,学习了!

网友X:
改电路

引用 楼主: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22楼: 先说说第一问题的答案

静态电流消耗主要作用在电阻3001,取样电阻3007、3008上。

3001的作的是为三极管7005漏流提供泄放回路,流经电阻3001的电流为0.6/33K=18uA,该电阻加大到1M,这个电流将降至0.6uA

电阻3007、3008加大到470K/91K,取样电流降至6uA

即可满足要求。后面两题,留给大家思考。
--------------------------》
老蒋这样改肯定不行的。特别是电阻3001,你改成1M,这电路电流会增加了或者不不工作,要知道,三极管是要工作电流的,我认为50K以下是可以的,超过50K,100%行不通。要考虑电路是动态的,失去重心了会倒。

网友Y:
来晚了,做个记号

网友Z:
恩 做个记号 好好学学

网友Y:
第三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大虾们

网友AA(2007-10-29):
现在还能顶么?已经一个月了哈!

楼主:
这么久了还在顶?

第三问的答案: 将电阻3006上端由三极管7003集电极改接到电源上,可在不影响静态电流的前提下,明显提高VDD带载能力.

网友AB(2014-04-05):
有图吗?我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