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此图

楼主(2007-10-08):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
图中,两个与非门构成的电路起到什么作用,还有C6的用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微分型单稳态触发器

R24与C6接成微分电路

网友B:
单稳态电路,C6、R24决定延时时间

网友C:
脉冲展宽电路

下面一个与非门两个输入端接在一起,是非门。
R24一端接地,下面与非门常态输出为高电平。
由此推断上面与非门的1脚常态为高电平。当1脚输入一个低电平窄脉冲(负向窄脉冲)时,上面与非门输出高电平,通过C6使下面非门输出为低,上面与非门2脚为低。即使1脚脉冲消失成为高,上面与非门输出仍维持为高。
C6R24充电过程结束后,下面非门输入为低输出为高,不能维持上面与非门输出,上面与非门如果1脚已经恢复高电平,则上面与非门输出为低电平。
所以1脚负脉冲宽度大于C6R24决定的时间,上面与非门输出等于输入脉冲宽度并反相,1脚输入负脉冲宽度小于C6R24决定的时间,上面与非门输出反相脉冲宽度由C6R24决定。
这个电路,实质上是单稳态电路。

网友D:
是方波振荡器

1脚起控制作用

网友B:
1脚为低时,3脚输出固定为高了

网友D:
汗!!!

看走眼了,补习了。。。维护4楼!!!

网友E:
猛将兄

分析牛XXXXX,学习了...从四楼的maychang大侠那学到了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
顶你们所有的人

网友F:
maychang分析详细,精辟!学习了!

网友G:
请教

   请教大侠,如果R24,C6位置调过来,那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