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麻烦大家给分析个电路!!OP07的应用

楼主(2007-10-14):
输入信号为一个柴油机转速信号,通过OP07整形成一个方波,通过光电隔离之后进单片机.

还望大家帮忙给看一些,电路没问题吧!!

网友A:
建议用393

接成正反馈

楼主:
有人能给看一下这个电路能行的通吗?

有人能给看一下这个电路能行的通吗?

网友B:
LZ

我把你的图整理了下,能看出来是个迟滞比较器。不知道电机的信号什么

网友B:
反向迟滞比较器

两个门槛电压分别是:VCC*R9/(R10+R9)
                    VOH*R10/(R10+R9)+VCC*R9/(R10+R9).

网友C:
此电路能工作吗?

无论是原图还是 沉思的鱼 翻的图,好像都不能工作,运放同相端将是高电平。

 兰天白云 说得对,用LM393比较好,OP-07用在这里并不合适。

网友B:
我的理解是错的

网友D:
要看你检测信号的幅度

要看具体的幅度,超过同相端电位输出才翻转.

网友E:
请教 maychang

同相端为什么是高电平呢,它对地不是接了个二极管吗?

网友F:
同相端电位都固定了,正反馈还有个P用

楼主连输入是个什么性质的信号都不说,怎么评价电路?

比如:幅度,频率,波形等等

网友C:
回楼主

假定输入信号电平为零,那么同相端经10k电阻到电源正,同相端电位为二极管压降,输出必为正向饱和。只有输入端电平高于一个二极管压降时才可以翻转。这与运放接成正反馈的意思不合。
运放输出端为高电平(正向饱和)时光耦中有电流,但此电流实在太小,因为串联了10k电阻和同相端的二极管。
另外,电路中有运放的V+端,但没有电源。

网友A:
柴油机转速信号正弦的比较多

网友B:
maychang

只有输入端电平高于一个二极管压降时才可以翻转。这与运放接成正反馈的意思不合。

你这句话,我不理解~,可不可以给我说明下
谢谢~!~

网友C:
回13楼 沉思的鱼

这句的意思,与 awey 在10楼回帖的意思完全一样。

网友G:
整形

柴油机出来的交流信号整形后由单片机测周期、再计算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