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298过流检测

楼主(2007-10-15):
  我用L298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用PIN_1,15通过比较器做过流保。PIN_1,15接了一个1欧的功率电阻与地相接。但PIN_1,15输出一直是低电平。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那位高手知道,请多指导,谢谢!

网友A:
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

根据L298的功能图,它的1脚 15脚是驱动到地的回路,V = Rs * I 是模拟信号

网友B:
想法不错

用三极管放大,倍数与你电流设置有关,用一非门(输出通过RC延迟)接到EN上,只要一过流就断。感觉就类似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