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用电路如何实现点火功能?

楼主(2007-10-16):
(无正文)

楼主: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想想,帮忙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案...

网友A:
如果点燃气体的话,用一个高压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B:
怎么会没有?你要多少?

网友C(2008-09-09):
急哦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
  上面的电路图中T1和T2要什么选型呢???????

网友C(2008-10-14):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