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漂亮的振荡电路,没什么在仿真时不能起振?

楼主(2007-10-21):
(无正文)

楼主:
不小心来了一回车,补图

网友A:
LZ可曾见过非常漂亮的MM

却无生育能力?

网友B:
楼上高明。。。

C2比C1大那么多,反馈量太小了。

网友C:
电路

看电路啊
我赶紧好好看看
电路分析和电子线路
忘光了

网友D:
恩 漲見識了

网友E:
提问

搂主的画图软件是什么?

网友F:
是MULTISIM

是MULTISIM,这你也不知道

网友G:
原因如此:

仿真软件,都做的理想仿真,而实际的电路是存在各种噪声的。这种三点式震荡,这是由于噪声的存在才慢慢启动震荡的。
试试在电源上加个小的噪声信号。

网友H:
无正反馈。

无正反馈。

网友I:
集电极再加一个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J:
大电容就行了

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K(2007-12-15):
太大

C2与C1差异太大

网友L:
放P,都没说对

外部加个什么激励。

网友B:
楼上高明`~~

网友M:
就是毁的嘛

这个相位都完全不能满足阿,三极管的作用是提供增益和180的相位吧?

网友N:
电路不能形成自激,可以的话 用MOS管来做,简单明了

网友O:
C1,R1,R2太小

网友P:
分析

负反馈电阻R3及电容C2太大.

网友:
三點式震盪原則上BE和CE之間接同性阻抗,BC接異性阻抗

樓主思路是把晶振用於電感作用,電路接成電容三點式震盪電路,可惜沒有看過書,唉。。。。。
三點式震盪原則上BE和CE之間接同性阻抗,BC接異性阻抗
上圖晶振接到BC,C1和C2兩端分別接B,C,公共端接到E,
如此還不起振,就是你人品問題了。

网友Q:
好多人胡扯!

好多人说别人这个电路没有正反馈条件,更有什么15402272说楼主没有看过书!!

胡扯:我问15402272,楼主的图的交流等效电路是什么样的?我看你才没有看过书吧~~~

楼主的电路,是一个典型的所谓:“不需要调整就可使用的晶体振荡电路”

其原型是colpitts电路~~~~

这里晶体是作为一个电感使用的,完全满足相位条件!

主要是调节电容的大小来调节反馈量!!

关键是C1,C2和R1,R2的取值问题,要好好调节,

C1,C2的比值决定了反馈系数,R1与R2的值会影响谐振网络的Q值,和去掉反馈网络后的基本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这个电路很好起振,我做过好多次~~~

网友R(2008-01-18):
X1直接连地,好像不对。。。

觉得这个图本身就有错误,三级管应该是实现反向,实际上你可以直接用逻辑门来搭,不用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