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板子,这是个什么器件啊

楼主(2007-10-30):
老外的板子,这是个什么器件啊,中间那部分是浅绿色、透明的

网友A:
看上去像电阻,保险丝什么的。

网友B:
是的,电阻、自恢复保险丝都有可能

网友C:
贴片LED

贴片LED

网友D:
见过有保险丝长这么样子的

网友E:
确实是贴片的保险

   确实是贴片的保险,E表示保险电流,还有P表示1.5A,N表示2A

网友F:
有几根引线啊?

网友G:
用通表量一下能发亮的就是led,不过上面印个"E"有点奇怪

网友H:
自恢复保险丝可能性最大

网友I:
通上电看看,发光就是LED

网友B:
嗯..... 那,要是冒烟了呢???

网友J:
RE

如果是贴片LED的话,正负是看那个E的开口方向???

网友K:
没有万用表啊?穷

网友E:
保险,不可恢复

网友L:
没见过哦。。。

网友M:
yun8,lz搞笑啊,没有完用表

网友N:
因为是透明的,还有绿色标记,LED的嫌疑最大,绿色的是接

网友O:
没有万用表……830万用表13块钱就能拿到了……^_^

网友E:
保险

    我说过了是保险,怎么都不相信呢?我加工一款三洋的背光用的就是这样绿色的保险.你可以量一下电阻,阻值接近0,没有万用表用电池灯量一下,而且它一定是串在电源输入端.

网友P:
保险丝

LED在里面应该有标志

网友Q:
看看器件的一端是不是有标记,如果有就可能是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