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楼主(2007-10-30):
这个电路是我一个同学弄的,他目的是点亮二极管,当然电路不应该这样连接,但是我想问的是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的电压波形为什么会有脉冲。
我上次用9014时有两个脉冲,脉冲方向与输入同向。而把发光二极管放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没有脉冲,用虚拟NPN三极管代替三极管也没有脉冲。

楼主:
传错了,波形

网友A:
没听明白

楼主:
我就是想问第二个波形

第二个波形在第一个波形的上升沿时为什么会有一个冲击。没仿真之前我以为它只会反相。

网友A:
到这里看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723489&tp=%7E%7E%7E%u6025%7E%7E%7E%20%u53D8%u5F62HCMOS%u6CE2%u5F62%3F%u8BF7%u5927%u4FA0%u6307%u70B9

楼主:
没人说话了

away大哥发的网站上的我没看明白,我这个电路不知道会不会是节电容存在而导致的啊?

网友B:
你这个led吃的消吗?电流这么大

楼主:
这个不是我要讨论的话题

我知道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但是对它的波形不了解.请大家教一下我呵.谢谢了!

网友C:
计算一下,那个脉冲应该是1.06V。

楼主:
youbao赐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这个led吃的消 电流被集电极电阻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