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酷的搞**

楼主(2007-11-01):
要求对1~10KHz纯正弦波10分频,输出为正弦波,Vp-p=5V,要求用硬件完成。

网友A:
哦,等着看

等着看。。

网友B:
请问是1Hz~10KHz还是1KHz~10KHz?

网友C:
正弦波分频后必不是正弦波

所以没有必要在正弦波上花时间考虑。
分频之后不是正弦波,把高次谐波都滤掉就是正弦波了。

楼主:
re:maychang

这是一个老贴,输出要求是正弦波。

顶不起来了,只好重新贴出来,给后来的人讨论。

楼主:
re:3楼

1Hz~10KHz 与 1~10KHz 相差很多...很多...

网友C:
我说呢!

原来是版主的每周一题。

网友B:
输出的正弦波可以是用 三角波—正弦波变换电路 弄出来的吗

楼主:
re:8楼

方法不限

=================================================================
re: maychang

这个是抄的,所以不感加上“每周一题”的称号。

网友D:
思路,先F/V,处理信号后再 V/F,可能会有些误差的。

网友E:
锁相环电路

锁相环电路

网友F:
锁相环频率范围不够来着

网友B:
我觉得锁相环电路在频率突变时可能会有问题,

倍频+DDS+滤波 觉得可以考虑,

网友G:
先搬个凳子坐着

网友H:
没有失真精度要求.所以会有很多方法的,

成本相差很多.同意倍频+DDS+滤波

网友F:
DDS都拿上来了?

网友I:
一点都不懂,看你们了

正在跟chunyang,computer00,davidli88,awey,iC921版主学硬件
还有几位游侠:尤新亮,xwj,maychang等
真佩服他们啊,我怎么都是一知半解????

网友J:
请问一下滤波要怎么做才达标?

网友K:
请问

为什么正弦波分频后必不是正弦波,分频有什么固定的机理吗?

网友L:
回复主题:正弦波分频

引用 网友H: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6楼: 没有失真精度要求.所以会有很多方法的,
成本相差很多.
-----------------
赞同16楼的看法。

这样的电路,特别是输出波形转换部分,大家往往都各出其谋。

网友L:
我来提一个简单的方案吧

刚才按错,变成2贴了:P
-----------
我来提个简单的方案:
1,输入接限幅保护二极管(忽略输入信号的大小,就当它刚刚好就了)后,送到CD4017。
2,CD4017的out-0~9各接电阻和二极管后,接一负载电阻。
3,设CD4017
out-0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1/2Vcc(忽略二极管压降,下同)。
out-1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4/6Vcc
out-2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5/6Vcc
out-3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5/6Vcc
out-4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4/6Vcc
out-5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1/2Vcc
out-6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2/6Vcc
out-7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1/6Vcc
out-8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1/6Vcc
out-9端输出接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为2/6Vcc
4,这样就在负载电阻上得到一个10分频后类似正弦波的信号,再通过简单的RC平滑后,送到三极电晶体放大电路,通过耦合电容输出。
5,耦合输出电容,接一固定负载电阻,方便放大电路的设计计算(或一电位器,中轴做输出)。

6,我说的6分之几是方便理解而已。

网友I:


网友M:
对频率变化的信号

在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先转成三角波,再用逐次逼近的电路(模拟书上有)转成正弦波

网友N:
这样算玩赖不?

检出过零脉冲,不分频,展宽过零脉冲为 1 / (2 X 10KHz)。

把该脉冲作为PWM脉冲处理,输出 0-REF 伏电压,送 函数发生器 MAX038 的频率控制的电流输入端,调整 MAX038 的参数,使 MAX038 输出0.1-1KHz 正弦波.

LZ说可以用任何方法,不知我这样算做玩赖不?

网友O:
呵呵,对于LZ的要求,实际上任意方法都是“玩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