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版主要对正弦波分频,那么可不可以改变正弦波的占空

楼主(2007-11-07):
只是一个想法,要求1-10K HZ,能像方波一样调整占空比

网友A:
正弦波的占空比?是何物?

楼主:
以交流电为例,大于0为"高"电平,小于0为"低"电平

网友B:
正弦波哪有占空比的说法?

网友C:
正弦波,大于0为"高"电平,小于0为"低"电平

改变“基线”,也就是改变“零”即可。

网友D:
加入直流分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