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顶级低功耗4-20mA电路

楼主(2007-11-07):
这是从一款国外设备中反向设计的电路,是具有4-20mA输出功能的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用什么画的,看不清楚

网友B:
怎么是这么小的电流

这电路作为一个高精度、稳定的电源应该不错,抗扰度很好

网友C:
看不清楚,看着太累了

楼主:
顶级电路

这是一个高精度,低功耗的顶级电路,其中有一些小失误大错误(本人也没完全理解透),有兴趣有能力的高手可看看。

网友D:
对比度太差了,看不清楚

有没办法弄清楚点

网友E:
看得累,更看不出什么“顶级”的地方。

网友F:
看不清,懒得看了

网友G:
电路不错

这个电路不错,理论工作时性能也还可以,但是我总觉得在实际工作中,在D217---D220这里有点问题,还有就是,他的信号源输入是也有点问题,另外就是Q204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工作状态是截止的.还就是他右下角的图画出来的作用是做为电源的.中间部分的通过稳压二极管D222反向导通来提供工作信号的,我就能分析到这里了,请楼主把电路中节点标清楚,要不这样分析有点困难.

楼主:
修正了

把原电路分解了,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些,另把原来的一些错误改正了,电路现已能正常工作,在些想听听高手们的分析,特别是电路启动过程和Q202(实际是什么元件还不确定)是什么元件。它起什么作用?工作过程?还有就是我上面的注释大家可以不看,因为那只是我个人的分析,现证明当中有些分析是错误的。

楼主:
说明

    此电路现已能在人工辅助下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时它本身的功耗仅0.2几mA的电流,现最大的疑惑就是Q202,不知它是什么元件,它上面的marking为:12W ,SOT23封装。

楼主:
启动简单分析

启动时:Q202不工作,即Q202_3不与地短路,这时因U201_3有接二极管到地故它的电位高于U201_2,U201_6输出高电平(电源电压),Q201因此导通,电路启动,然后CPU置Q202_1为高,使得其饱和导通(开关特性),Q202_3与地短接,把U201_3电位拉低到合适的水平,使得U201_6电平受控于PWM,实现电流的调节。欢迎高手发言!

楼主:
疑惑

疑惑是未启动时没电流渡过U201_3脚上的二极管。

楼主:
呼叫高手

什么版主,郭靖,还有很多人推荐当版主的那位高手......

网友H:
转成pdf行不?还得先做智力拼图才能看,累死

网友I:
可怜楼主没人理

网友J:
太难看啦,搞好sch 下载看看分析

搞好正张图,太难看啦

网友K:
太累了

拼图游戏啊?

网友L:
做个记号

网友M:
用ACROBAT 打印成PDF格式的吧

网友M:
另外lz给的电路根本就不可能工作

 运放U201连直流反馈都没有,怎么可能实现恒流?

网友N:
问问

你好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给我发过来一张完整的电路图呀!谢谢

楼主(2007-12-07):
唉,好电路看懂的人不多,看不懂的在叫没实例学习,想学得多就是付出的多。

楼主:
高手探讨、交流

以上电路能看出个一二的,有五年以上研发经验的高手们可以找种方式经常探讨、交流,本人有多个项目电路愿分享。

网友E:
都说了:不是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而是你把图弄成那样根本没

网友M:
lz你把恒流部分单独摘出来贴上,

 连一个反馈通路都没有,偶就不信他能实现恒流!还在这叫唤“好电路看懂的人不多”?

网友:
这是不是仪器仪表的里面的一个电路?

你说的那个器件,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器件 我知道这个电路是仪器仪表里面的一个输出电路。你最好是把全部的电路图贴出来。我看你的电路图的时候很累,而且我觉得你的有些分析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电路有没有单片机之类的智能控制?
还是纯粹的模拟电路。

器件你很会出人意外的简单

楼主:
看修正后的图

这个电路已经搞定了,想看的人要看我回复的修正后的图。
34楼的兄弟:反馈通路是有的,只要你认真看,其实很明显的。
35楼的兄弟:这个电路有单片机啊,PWM信号就是由单片机产生的。

楼主:
唯一的疑惑

我现在唯一的疑惑就是它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O(2010-10-09):
回复 楼主:

看不到图啊。

网友P:
看不到!麻烦楼主重新贴图

网友Q(2010-11-26):
看不到图哦

网友R: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S:
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呀

网友T(2011-10-08):
看不见~~~
1# chengj

网友U(2012-05-13):
没看见图啊

网友V:
看不到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