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

楼主(2007-11-07):
想问一下这个运放怎么分析啊,这像是一个滤波电路,可是怎么看的出呢?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haha

花的挺好的呀.

网友B:
不太懂

是高通滤波放大吗?

网友C:
高通

好像是个高通电路

网友D:
帮顶下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E:
分析一个电路,不能就凭一张图

至少要说明电路的用途,输入信号的特征,输出到什么负载。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

我是个初学者,很多东西还不懂,但是同样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用途,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利用的

网友G:
频率補尝

是用在功放前置的吗?

网友H:
带通滤波器?

网友I:
高通

一个同相放大一个反相放大再加一个高通而已,但电路的元件取值有很大问题.

网友J:
问问

谁知道说一下让我也知道知道呀!我是刚进这一行的.

楼主:
这是一个用在功放上的电路

正如hhseng所说这是一个功放电路,前面是RCA输入,后面是功率放大,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样才能知道运放在这里作用是什么,“一个同相放大一个反相放大再加一个高通而已”比如说要是它是一个高通电路,那么它应具备什么条件?谢谢。还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R4(50K)是一个电位器。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帮帮我分析分析呢?

怎么就没有人帮帮我分析分析呢?

网友K:
这是个高通

但R5取值好象有问题   29欧姆吗?

网友L:
3级电路,都有滤波功能

第一级同相放大,截止f=1.3K,低通

第2级反向相放大,C3应该是频率补偿电容

第3级2阶高通

网友J:
问问

高通与低通的界限是什么呀!怎么样知道是高通还是低通呀!谢谢!

网友J:
问问

怎么没有人说话了,说说自己的意见吗?我总认为它是一个具有滤波功能的电路.具体用在那里还请指教.

楼主:
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吧?

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吧,还是不想回答呢?

网友M:
要算的啊

高低是要算的

楼主(2007-12-11):
我想知道怎么算啊?

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算呢?谢谢

网友N:
我也在学

我也在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啊?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啊,我要是再不交试卷我就……,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8-04-04):
时间过了这么久就是没有一个人帮帮我。

时间过了这么久就是没有一个人帮帮我。 难道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回答吗?还是不算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