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激光器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07-11-14):
请教激光器驱动电路问题,刚刚接触这个东西,有很多地方概念还很模糊,请各位大侠指教。
FP激光器中带有背向监测的PD,利用它可以搭建功率稳定控制电路,但是我要直接调制到激光器上的信号是2M左右的TTL电平,这样光强也会随之变化,这里要怎么设计APC电路(自动功率控制电路)呢?PD电流转化成电压之后进入比较放大器的参考电压应该如何设置?
这里是否说PD所探测的电流是光强的平均值?如果是这样的,就比较好设定比较电路的参考电压了?

另外看到了一些电路,有些是恒流控制,有些是功率控制,这个是不是一般情况下功率控制比较好些?还有的电路是利用直接的芯片来控制,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介绍一下吗?
请各位牛人指点一二。
谢啦

网友A:
FP激光器直接调制频率不会太高吧??

背光检测的功率应该是平均功率了。
APC功率控制要用到PID电路了,现在做激光器的厂家这些技术应该很成熟了,你们公司是新成立的吗?

网友B:
APC是自动控制的,芯片完成,你不用管。

MAX3735 便宜啊,20多块钱一片,出货量最大。
从32M到2.7G都可以用。

他们的参考设计里面已经足够清楚了。

网友C:
有好多这样的芯片 如,IC_WKN,可以去网上搜一些

楼主(2008-01-14):
我把电路贴出来大家帮我看看哈~~~

唉,要是厂家就好了,我是实验室的学生。要自己设计电路,我原理方面觉得挺清楚了,前段时间,自己搭了电路,可是还是把实验室超贵的DFB激光器烧坏了,悔恨之下就好久没有动实验了。
电路贴出来,各位大侠帮我指点下啊~~~

网友D:
先做记号

楼主:
上面电路图说明以及改正

激光器中包含了一个背光的探测器,可以探测电流,后面接滤波和放大器,接入到比较器(U2为放大器,起着比较作用),U4用来合成偏置电流和2M的调制信号。
我测试电路是这样用的,我原来有个电路是恒流电路A(可以正常工作,驱动激光器,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充分利用背光的PD探测器,输出来的光也存在不稳定的情况),我用原来的A电路驱动激光器,把激光器中集成的PD接到上面的D1(PHOTODECTOR)的位置,这样就可以测到PD上的电压变化,通过滤波和放大接到比较器上,通过调整比较器钱的滑动变阻器,使得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很接近,去掉后面的合成2M信号部分(为了先让这个反馈回路工作)。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来代替D2(laser)的位置,比较起输出电压直接驱动三极管部分,使得后面的部分可以正常工作。
经过这样的变阻器的调整和各个位置上电阻的调整,使得反馈没有形成的条件上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此时比较器两端的电压很接近,就要进入到线性放大区域,当把激光器和其中的PD接入——反馈形成以后,放大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感觉自己想的比较好,实验的时候前面都可以按照自己理解的去实现了,但是在接入激光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激光器D2位置上通过了5V电压,没有形成反馈,激光器还被烧坏了,555~~~~,至少要两万多RMB,哭死了,还好老师没有骂人,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了。
请教下大家,我这样分析有问题吗?为什么接上激光器之后就会出现问题了呢?谢谢大家哈~~~

网友E:
re

你说了半天也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激光器是比较娇气的东西。pd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作为光功率的反馈值了!你可以根据此值来调节你的电路!我不明白你所说的2M的TTL信息。不知道你的激光器是什么类型的!p秒激光器吗?一般的机关器的调制频率不可能上兆!作到百K就不错了!

网友E:
re

不知道你做成功了没有,ld那两端一定要加保护电路,否则很容易烧管子啊。

pd是电流值,接一个电阻采集电压就可以了!另外pD也不是很好的线性。

当激光二极管的温度升高时pd更不准了!!不了解你的激光器,你用到tec没有?

网友F:
图在大点就好了

大致瞄了一眼,LZ的负载没有电流检测,不知你的激光功率管的型号,不好说。

网友G(2013-05-21):
看不到电路图- -

网友H:
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I(2014-05-22):
引用 楼主:
唉,要是厂家就好了,我是实验室的学生。要自己设计电路,我原理方面觉得挺清楚了,前段时间,自己搭了电路 ...

TTL调制650nm 我原理方面有问题

网友J(2018-03-06):
楼主,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