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16):
这是一个半桥驱动,但不知为什么变压器的副级没有电压,用示波器看其波形发现LO和HO的波形杂乱无章,(如果把变压器换成电阻,则LO和HO的波形就正常有规律)并且Q1的源极和变压器的副级(相对与地)的波形也杂乱无章.如果把示波器的接地夹夹在副级的任一端,那另一端无反应,用万用表测试其无电压(交直流档都测过).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如果我想副级有电压,该如何接?谢谢

楼主:
补充

左边为4K左右,5V的脉冲波,整个电源电压为12V

网友A:
图有点小

图小了点,我这么好视力的人都看不清.

网友B:
电路本身错误一堆!

1.电源+12V可以直接接在2104的1脚上,中间的200欧应去掉;
2.电路可能工作在几十甚至上百kHz,二极管D2必须采用FR或UFR管,普通的4007不行;
3.上管驱动电平抬升电容C8加大一点,可以取10uF/25V(这里不用刻意采用高压电容,因为正常工作时Q1,Q2公共端的电压本身就很高);
4.半桥驱动部分变压器初级接错。变压器的下断是接高压电容的(你的电路接地),一般在变压器上端和高压端还有一个高压电容;
5.半桥驱动电路中变压器次级输出一般采用SB进行全波整流后再提供使用,并且输出有反馈提供给前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