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怎样调节能使输出为较好的方波?

楼主(2007-11-17):
图出的参数怎样调节能使输出为较好的方波?

楼主:
图如下所示:

网友A:
后面一级的跟随器有点多余。

将参考点设置到中点,输入接隔直电容。

楼主:
谢谢圈圈

参考点设到中点不行吧,输入的信号幅度只有1V,实际用时用了两个二极管限幅了,更小。使用中加了隔直电容的,输出信号不是很稳定,今看出来仿真一下发现输出不是很好的方波。不知怎样改动一下会好上点。
实际用时的图:

楼主:
仿真图如下:

仿真的图如下:(因为用的是双运放,所以就加了一级)

网友A:
要很好的方波,建议使用393之类的电压比较器,比你这个效

最好将限幅放在前面,交流信号源直接接1K电阻后接两个二极管限幅,然后再接耦合电容到比较器。

参考点最好设置在电源中点附近。4只47K的电阻分别对电源分压后中点接两个输入端。
1M的正反馈电阻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信号频率仅60Hz,相当低的频率

输出应该很方(前后沿够陡)才是。
741不能单电源工作。后一个图好像加了偏置,其实没有。这两个图都不能正常工作。
从图中看不出你从哪个运放输出,左边还是右边的运放?

网友C:
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静态电压都要设置在电源中点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实际使用中运放用的是LM358,仿真时抓了一个就用没有改。
后一个运放是输出。
圈圈说的参考点设在中点是不是指比较器一端的电压取1/2VCC?

楼主:
还有一点忘了

呵呵,还有一点忘说了,信号频率在1到1600Hz。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
tuwen的图效果真好。
不过有一点是,现在板子已经出来了,能不能在我那个图上改下参数而达到效果呢?

网友B:
回11楼

那可办不到。

网友D:
仿真的问题还是运放的参数问题?

上升沿也太垃圾了,加正反馈吧,220K的减小一点看看,但是代价就是高电平不高了。
这么低的频率,仿真出来这么慢的速度?是不是用的workbench的老版本啊?至少要2000以后的版本,以前的版本也就是比原理性的仿真好一点点而已。

还有10uF的电容你就想把1Hz的信号过来?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忙

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忙.
我用的是EWB仿真,哪个版本忘了.
10U电容1HZ过不去吗?使用中还有比1HZ小的信号,看还电路还有不少问题的.
呵呵,小弟是新手啊.还请各位指点一下要想得到好的效果,在我这个电路基础上怎么改进,谢谢了.

网友C:
试试这个电路

D1用肖特基二极管,目的是尽量抑制运放输入端的负电压。
这仅仅是仿真结果,实际如何尚不清楚,可以试试看。

网友B:
16楼 tuwen 兄的图没问题

条件是D1一定要用萧特基二极管。

楼主:
问题有点结果了

问题有点结果了,还真是仿真器不行,用朋友们的建军议,去掉后一级,用PROTEUS仿真,输出还可以.如下图:

楼主:
怎么就一个图,明明传了3个,再来

这是改过来的图,不明白的地方是图中R1是怎么影响输出方波占空比的,仿真时R1小于7K都能输出占空比约为50%的方波,再大占空比就变了,再大点就没输出了,(电路上实测和这差不多,等会发实图),小弟是新手,麻烦哪位朋友解释一下.(R1是怎么影响输出方波占空比的)谢谢了.

楼主:
实际测试时的输出波形

以下是R1改为8.2K的输出波形,虽然不是很方,但对后面的单片机来说,已经可以了,(没相机,图手画的,保证保真度能达到80%以上,哈哈),实测时R1大于9K占空比就不为50%了,大于15K就没输出了(仿真时只是没占空比,成一条直线)....不知啥原因了

网友A:
R1影响着参考电压和反馈量,太大时反馈量大,就无法达到翻

这么斜?是不是你的示波器打在交流耦合档了?

网友B:
要是示波器用交流档

低频不够宽,零线下面应该向上斜。

网友A:
恩,没注意,应该是朝中间倾斜。或许楼主画错了。

网友E:
看了好帖,可以好好睡觉了

网友:
难啊!!

这是什么电路,怎么这么复杂啊!!

楼主:
呵呵,还真是我搞错了

我刚又去重新测了下,昨天果真是打在交流档了,而且0线下面波形倾斜方向也画错了,是向上的,惭愧啊,呵呵。打到直流档上后波形正常了,很好的方波,问题终于搞定,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呵呵...楼主开始还很自信的说画的这个图失真不超过80%呢...

看来还达不到呀,哈哈~~~~

网友F:
晕,“失真不超过80%”...

网友F:
蛋蛋,"保真度能达到80%以上"和"失真不超过80%"怎么能混为一谈

这也差的太远呢吧???

LZ ,你既然式仿真,怎么不直接截图呢,怎么还手工画啊?

呵呵

楼主:
回OO和xwj

回OO:测试是昨天下午进行的,图是昨晚回去画的,我这人记性不过关,而且这中间还有“好长”的时间差呢,体谅,体谅,呵呵......

回xwj:
我手画的那个是实测示波器上的图,仿真图我也传上来了,在手画的上一楼的上一楼,没看到?怀疑中......^_^

网友A:
哈哈哈~~~急着拍楼主,自己脑袋短路了...

网友G:
R1大的话

R1大的话,参考点就会抬高,当抬得过高,就无法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