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闪灯

楼主(2007-12-17):
各位老师:

       我现想做一个音乐控制LED的电路.
  功能是音乐越大亮的LED灯越多,音响越小LED亮的越少.(就同有得低音**上面显示条一样),请教用那样的电路较好,

                  谢谢!!!

网友A:
国半有专门的块子,我记不太清型号了,

你可以用比较器,用几个LED用几个,
用电阻做不同的基准,电阻分压,输出接比较器,

网友B:
lm3914,lm3915

网友C:
有个简单的电路

网友C:
有个简单的电路!

用ULN2003加二极管就搞定了!ULN2003是七路达林顿驱动器,七个二极管串联接在2003的七个输入端,音频信号接在第一个二极管上,音频信号每导通一个二极管在2003的对应输出端就会输出低电平,再把LED接成灌电流式就可以了!当音乐旋律来回跳跃时七个LED也跟着来回跳跃,甚是好看!(如音频电平高也可用多个2003组成14个或更多的LED显示)

网友D:
Re:ke314

不错,这个方法好

网友E:
这个方法好

我一直以为要用芯片来分析波形呢,哎

网友F:
我还见过一种,直接用LED和电阻,然后直接到功放输出上的~~

网友G(2008-03-07):
音乐IC就可以做的

音乐IC就可以做的

网友H:
用一块IC

用一块单列DIP的IC就可以完成,有七个脚

网友I:
以前收录机上有这种芯片

忘记什么型号了,好象叫电平显示芯片

网友J:
这样不影响音质吗

网友K:
lb1405 也是吧 记不清

网友L:
是占空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