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protel画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07-12-29):
问几个protel的问题:
1.protel画元件库的过程中,我粘贴管脚的时候,管脚的名字给黄色的框覆盖了,好像是可以修改图层之类的属性进行显示的,这个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希望大虾帮我介绍下
2、protel里如何设置芯片的好几个part,我有个大芯片,想分成几块,该怎么做?
以前用的是orcad。protel不懂,好麻烦啊

网友A:
发表一下俺的看法

1.先画黄框,再粘贴管脚即可
2.没弄过,暂时不知道

网友B:
我有个大芯片,想分成几块,该怎么做

说的不明不白的,让人看不大明白.好比LM324之类的放大器还是?如果是的话,分成内部的子部分就好了.

网友C:
我有个大芯片,想分成几块,该怎么

你可以把这个芯片画成有子图的元件。可以分成A,B,C,D,模块啊

网友D:
多看菜单,自己多摸索下

1,Edit菜单里有个Move,可以send to front,send to back,用它可以把黄框的层改变。
2,增加part,在Tools菜单里有New Part

楼主:
re

好的,楼上的兄弟说的方法是正解。谢谢啊

网友E:
呵。第二个问题我知道

芯片都可以分成几PART来画的。在创建新元件里有个选项是创建新PART。你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F:
初学者请教问题:protel中的定位命令命令??

初学者请教问题:protel中的定位命令命令??

网友G(2008-02-19):
使用快捷键

protel 有很多快捷键,你看看书,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