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40年前用过,那是**当中

楼主(2008-01-05):
  前段时间家里验钞器的紫外线灯(是荧光灯管,非LED)不亮了,拆开发现是105电容炸了,本来我以为这紫外线灯内部有一个电子镇流器,没想到是工作在直流状态下。
  两个月前的事了,电路是现在凭印象画的,应该没记错。

楼主:
没人来说几句吗

我自己说一下:
2倍压整流的电压启辉灯管,电容降压为灯管提供电流,电路比用电子镇流器简单,小功率灯管比较实用,我的那个就是4W的

网友A:
紫外线验钞机。

个人想。这验钞机就是一个紫外线灯泡吧。那太简单了。就只是把灯泡换成紫外线的就成了。电路的话也简单啊。

楼主:
回LS:是灯管不是灯泡

验钞器上的都是灯管(如下图),不是灯泡,可能两者光谱不一样吧(个人猜测),你不是只接入火线和零线就行的,我在一楼发的那图应该是最简单适用的

网友B:
C2/R2/D3是画蛇添足

C1有双重作用,一启辉时能与倍压整流,提供启辉电压;二是灯管启动后,作镇流作用。

楼主:
C2/D3有用

它们在电流负半周时导通,和C1部分一样,灯管启动后作镇流用,这样就工作在全波状态下.
不要以为C3在倍压时能储存多少电,它的容量只有C2的十分之一,灯管启动后电流还得靠C1和C2在正负半周时作镇流提供.

网友B:
哦...

你看不出的话就画画线,看正/负半周时电流是怎么走的

网友C:
C2/D3要是负半周时能导通

那就是D2已经击穿了。
C2/R2/D3纯属多余。

网友D:
估计楼主抄错板了

楼主:
是画错了,重发

两个月前在老家拆机维修的事了,当时我记住两个关键词-倍压和全波,因为要买电容,所以电容的参数还记得,这图是现在回忆这两个关键词画的.

网友C:
R2C2D3仍然没什么用

楼主:
等我回家后拆机再看看吧

网友E:
电子灭蚊灯原理分析,这个电路才正确

http://cache.baidu.com/c?word=%B1%B6%3B%D1%B9%3B%B5%E7%C2%B7%2C%D4%AD%C0%ED&url=http%3A//hi%2Ebaidu%2Ecom/machete/blog/item/c1ea60366410f8dca2cc2bc1%2Ehtml&p=92769a45d69811a05aac873e1c40&user=baidu

网友F:
这个电路也不对,日光灯没法起辉

很久以前用过下面这样的简易电路,但缺点很明显:
灯管工作在直流下,灯丝会慢慢被离子电流电解,从而造成灯管一头过早发黑、损坏
因此需要定期把灯管调一头安装:-)

网友C:

不用镇流器,便宜,但如xwj所说,灯管寿命短。

网友G:
40年前用过?maychang今年高寿?

网友H:
验钞器紫外线灯电路

自己还没去试过```看来想要学到多点的知识得把自己的那些不要的东东去拆了看看里面的电路板图再试下就OK了

网友I:
那是五十年前的技术了。。。

嘿嘿,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技术。。。

网友D:
现在验钞用紫外线的LED就可以了

网友C:
回 gaohq

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得现在的青年难于想像。北京市各区政府到每家检查,每间房屋只允许一盏灯,在你家的灯泡上盖个章。买电灯泡要凭烧坏的旧灯泡,而且必须有章,没有盖章的坏灯泡都不行,不卖给你。
可是日光灯却不限制,因为居民家中极少安装日光灯,镇流器贵啊,老百姓买不起。用白炽灯都是25W甚至15W,怎么用得起日光灯?
于是有些人因为丢失盖过章的灯泡或是想增加一盏灯的,就打起了日光灯的主意。可是镇流器买不起,怎么办?懂点电工知识的就想到了倍压整流电路。那时二极管倒是有,都是各厂生产出来的次品,反向耐压低,但相当便宜。这些业余电子工程师就拿几个低耐压二极管串联,也能用。电容也是用纸介电容,1uF电容体积一盒香烟那么大。不管怎样,这个办法能让日光灯管亮起来。
现在的青年大概也想不到:这个办法还让一些人家在墙上打洞。墙上打洞干什么?一根15W日光灯管从洞中穿过去,可以照亮两间屋子!

网友J:
估计年龄在t大叔之上

估计60岁~~~~~~~~~

引用 网友G: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6楼: 40年前用过?maychang今年高寿?

网友J:
用紫外线灯,那验钞机太大了吧

我家以前有个小的,估计不是用紫外线灯.象是用LED.

网友J:
t大叔估计50+

引用 网友K: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22楼: 小T还是小帅G,

网友D:
alice84:要叫大伯

网友J:
awey大伯

maychang大大叔
t大叔

网友L(2015-06-03):
引用 网友C:
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得现在的青年难于想像。北京市各区政府到每家检查,每间房屋只允许一盏灯,在你家的灯泡 ...

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啊

网友M(2015-07-27):
紫外的LED365nm,395nm的很多,直流电压就可以,好像电压大多是3.2-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