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俺

楼主(2007-07-11):
多路采集系统
指点一AND二!谢谢!!!!!!!!!!!!!!!!!!!

网友A:
问题这么泛?怎么回答

楼主:
是这样的

cynthia
谢谢啊!!!
利用温度传感器(pt100)采集电压信号,经压频转换器(vfc32)得到相对应的频率,然后用单片机计算频率,最后用LED显示!不知是否能实现!
谢谢!!!

网友B:
“利用温度传感器(pt100)采集电压信号,经压频转换器(vfc32)得到相对应的频率,然后用单片机计算频率,最后用LED显示!不知是否能实现!”
可以实现。不过精度可能不如用AD转换的好。
与首帖中说的“多路采集系统”好像没有关系,至少不是多路。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少说了点,我很菜!刚接触到这些————
多数采集,用的是cd4067~
现在问题又来了,CD4067有一定的导通电阻,有没有好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用AD转换会准确点,可是现在的方案定下来,明知道这是条小路也不得不走了!
有谁能帮帮我的,谢谢!!

网友C:
有导通电阻,你不让电流过它不就没压降了

在开关的后面加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跟随器,这样信号的电流几乎没有,就不用担心导通电阻造成的压降了。

楼主:
awey~ 谢谢啊!又有新问题了

我用的HD7279
程序没有运行,数码管就乱闪,运行之后也还那样的,我想问问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是不是说明HD7279坏掉了呀?
HELP~~~~~~

网友D:
你匝就知道“程序没有运行”捏?

代码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啊,否则怎么回答?

网友E:
如果你确定程序没问题,就在clk和data之间加50p左右电阻。

楼主:
谢谢!

;**************************************
DATA_OUT DATA 21H;
DAT BIT  P1.2
CLK  BIT  P1.1
BIT_COUNT DATA 007FH
CS   BIT  P1.0
TIMER1 DATA 007DH
TIMER  DATA 007EH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SETB CS
                  mov timer,#50
start_delay :          mov timer1,#255
start_delay1 :        djnz timer1,start_delay1
                     djnz timer,start_delay
                    mov data_out ,#10100100b
                    call send
                  MOV DATA_OUT,#10000001B
                  LCALL SEND
                  LCALL LONG_DELAY
                  MOV DATA_OUT,#10000001B
                  LCALL LONG_DELAY
                  SJMP $
;****************************************

send:         mov bit_count,#8
              clr cs
               call long_delay
send_loop:  mov c,data_out.7
            mov dat,c
            setb clk
             mov a,data_out
             rl a
             mov  data_out,a
            call short_delay
            clr clk
            call short_delay
            djnz bit_count,send_loop
            clr dat
            ret
;*****************************************

LONG_DELAY:MOV TIMER,#25
DELAY_LOOP:DJNZ TIMER,DELAY_LOOP
RET
;******************************************
SHORT_DELAY:MOV TIMER,#4
SHORT_LOOP:DJNZ TIMER,SHORT_LOOP
RET
;*********************************************
END
;********************************************

网友D:
这个态度,嘿嘿

代码全部是从数据手册上的例子里来的,可惜还把注释全去掉了,数据手册主要的部分根本没看吧?每一条指令干啥的都不清楚,该去掉指令的没去掉,不该去掉的倒是去掉了!

楼主:
太阳之母~谢谢

不好意思!程序我是看了,只是看了个大概,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HD7279坏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