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240输出方波,下降沿有过冲,最低-2V

楼主(2007-07-19):
从示波器看出来的,加嵌位二极管到GND没有效果,有好方法滤掉吗?

网友A:
这是电路中寄生电感电容引起的,甚至可能是示波器输入端(包括探头和地线)的寄生电感电容引起的。
应该找出产生这个现像的原因,例如电路板布线是否合理等,设法消除,不应该考虑如何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