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输出电路

楼主(2007-09-07):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3路并行开关量输出转成8路并行开关量输出?输出可以是同时的,所以3-8译码器不行。
谢谢,这个比较急!

网友A:
3路并行开关量输出转成8路并行开关量输出?

什么意思?

3-8译码器的8个输出端是同时输出的。

楼主:
低电平

3-8译码器的8个输出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为低电平啊

网友B:
问的不明白。

网友C:
dd

同时一定误差不要吗?

楼主:
en

当然是并行输出拉
另外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无源脉冲传感器信号的采集电路,不知哪位手头上有类似的,发出来看看如何?

网友D:
没有说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

呵呵,是这样,
我要采集一个正弦波信号给处理器,这个信号幅值1~16v,频率大约是6Khz,
处理器能处理的信号频率只能到3Khz,所以这个采集电路还得先2分频,
不过这种输入电路我从没尝试过,不知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够指点一二。
我现在的理解是,电压拉低点,2分频一次,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送到处理器里去了?还是还有什么其它的工作要做?

网友E:
串转并

好像是74HC595

网友A:
“我要采集一个正弦波信号给处理器”

这个正弦波信号与“3路并行开关量输出转成8路并行开关量输出”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