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小电路,用得上的免费拿去~~~ >

楼主(2007-09-19):
优点1.如图,流桥二极管导通期应約(120/180)*10ms,比普通电路通角大得多,因此功率因数高.2.电磁干扰小.
缺点:1.用于节能灯,波峰比大,缩短灯寿命.2.有100HZ闪烁.3.不能用于一般直流电源.

网友A:
不完全是这样

这个电路,用于普通的线性稳压电源当然不行,但用于开关电源却是可能的,事实上有一些开关电源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maychang

您说的对.忘了开关电源.

网友B:
楼主看来是做过节能灯的

100Hz的频率,人大多看不出闪烁。

影响寿命的因素很多,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PS:十年前做过节能灯,自己老家用了10来个,至今完好如初。

楼主:
re

1。波峰比是考察节能灯电路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标准规定不能高于1.7。
2。普通用电感镇流的日光灯,闪烁频率就是100 HZ,它在某些场合被禁止使用。当然,使用该电路的灯的闪烁比电感镇流的日光灯要好些。
该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通角大小的定量分析和计算对于初学者倒还有些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