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额5v LM2673稳压芯片输出电压为7v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网友A:
re

如果连接没有问题,建议你带点负载(几十毫安)。

网友B:
菜鸟回复

测量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共地,7v应该是伪电压吧!

网友C:
输入电源没有问题吧

楼主:
re

连接是没有问题,电压是芯片输出的,怎么加负载?

网友D:
接一个电阻,1K左右,提供约5mA电流

怀疑你的芯片是仿冒的,我遇到过,大部分问题是反馈电阻问题

楼主:
接一个电阻,1K左右,提供约5mA电流

外接电阻的话,后面的电压可以保证5v左右,但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还是7v啊,这样会影响芯片么?

楼主:
接一个电阻,1K左右,提供约5mA电流

怎么验证反馈电阻证明芯片是仿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