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配合软件能否实现检测3相电压的相序以及缺相等功能

楼主(2007-09-28):
vcc=3.3v ,tv31b是2mA:2mA的互感器,运放的输出接3路中断口

相通过检测没相之间的时间差,推算出是否缺相,相序是否正确,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已经完成,缺相,错相等功能

网友A:
接在电机上?好象不能正确实现你的功能吧。

应该再加个每相的电流检测。

网友B:
相序无法检测吧

相序无法检测吧,三相电之间的差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