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及选取(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7-09-29):
最近想好好学习一下常规电路,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 ,那就是直流电信号注入到电路中,首先要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接地电容,再注入电路,
我不明白这个电阻下电容是什么作用,是滤波吗?还是有其它原因,
然后就是这个电阻与电容容量的选取是依据什么?还是根据经验值来估算
由于小弟刚出道,学的东西太少了,问题提的弱智也不要见笑.
希望大虾给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同電路作用有所不同

一般電阻起前後级隔離.阻抗匹配等
電容作旁路濾波,濾掉抗擾信號等
電阻+電容還可以作爲選頻,改善通頻带.

网友B:
这是常规

网友C:
是滤波

同时还有防止瞬间高强度信号损坏芯片作用。
一般只有从外部输入或输出到外部(另一块板甚至更远)才使用这样的措施,如果信号或负载是在同一块板上则没有必要使用。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各有各的说法,我觉的你们都说出了电阻与电容应用到这样的电路中的作用,谢谢了,
那就是当选取电容值,电阻值时,是如何选取的呢?主要依据是什么?

楼主:
顶一下

这么长时间没顶了,都井低啦,再顶一下,看看还有那位大虾想要说几句呀,先谢过拉

网友D:
这些是滤波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的。

网友E:
嘿嘿

从原理上来讲,根据电路应用环境和电路中典型的干扰频率,选出一个合适的τ,只要电阻电容符合这个τ即可.具体怎么算,你比我更清楚吧?

网友F:
去尖峰,防止误动作。

滤波,去尖峰,防止误动作。

网友G:
滤波

组成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H:
好久没来了,顶一下

学习!!!

网友I:
都是屁话,人家问怎么算电容和电阻值!

网友J:
哇!

愤青来了

网友K:
下载专门计算的工具

 阻值与容量选择本身就是件有学问的事哟!楼主一图摆出,实在让人难分析啊!
选取时主要依据:输入输出阻抗,工作频率,再者增益!!!
             仅识

网友L:
这帖子好像很久了

网友M:
RC电路应该比较简单吧

RC电路应该比较简单吧,建议看下电路原理

网友N(2007-10-29):
定一下

该电路是个把输入信号通过二个反相器,分别输出正和负的电路,RC是个积分电路,主要用来滤去杂波干扰用的,但时间常数不能太接近控制信号的时间τ,RC时间常数一般τ=2πRC,单位是秒。具体应根据实际工作来定。

网友O:
电路欣赏

我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