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了,有一电路请各位看看!

楼主(2007-09-30):
这是个交流电流经电流互感器采集到单片机中的I/U调理电路!但输出有干扰波形,线性不好,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线性不好,也要说清楚怎么不好

切峰?变尖?
信号幅度多大?要多大增益?
信号频率多少?好像是工频,如果是工频,为什么用OP-27这样的运放?

楼主:
你好,是工频干扰波形!如何解决?

用集成运放OP27为的是得到更高的运算精度!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更换OP27吗?如果更换其它运放,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A:
1、改OP-07,精度绝不会降低。
2、我要知道的是工作频率,即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频率。

楼主:
你好,一次电流频率为50Hz,互感器比1000:1,R2反馈电阻30K,

楼主:
多谢回复此贴的朋友!

网友B(2013-09-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电路图可以贴出来吗? 你 的运放用的是双电源供电吗?

网友C:
采样电阻是多少啊,是不是按供应商的提供的参娄选的。

网友D:
图都挂了,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