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问题,(问题不断)希望大家别见怪啊

楼主(2007-10-08):
一个小礼物:是太阳能电池供电的,塑料外壳里面封着一张图片,然后隔一段时间点亮屏幕显示以下图片~!~
想知道下他的工作原理
我的想法是 一个多谐振荡器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来实现显示屏幕电源的通断,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不一定,也许是个电容,电压充到够高,就动作

楼主:
贴个图上来,分析下原理.DX们看对不对

谢谢00;
现在分析下我贴的图,不知道对不对/
上电时,电源通过R2,R3,和LED对C充电,此时LED并不亮~
等充电电压到一定电压时,Q1导通.,Q1导通的结果是Q2跟着导通,此时,电源-Q2的饱和压降对LED供电.LED亮..此时电容放电(不知道他的放电路径是哪条.我觉得是R3,LED)

网友A:
你这个图哪来的? 不大对啊...

应该在电源上有个储能电容,然后后面是对电源进行电压比较的电路,这个电路还要有滞回,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亮LED,下跌到一定程度就关了LED.

网友B:
沉思的鱼

你最好把仿真图里导线的颜色改改,实在看不清楚。

楼主:
是在网上搜的一个电路。我分析着感觉别扭
,00,可不可以给个实力,然后分析下,万分感激!

maychang,不好意思,我现在没在自己的机子上,等我明天把图改了,再 发一遍

网友A:
这样子啊...画图挺麻烦的,我还是偷偷懒吧,等别人弄,哈

楼主:
这样啊。....我等

楼主:
maychang

改变颜色的图发上来了,~!~

网友C:
错误这么多,这个图哪来的?

Q1的集电极要串个电阻,不然三极管很容易挂掉的
LED上要串限流电阻
C1上也要串个电阻,延长LED亮的时间

楼主:
awey

在一个可控硅应用网站上的..这个电路能否工作,能否实现LED的闪烁
我开始分析的对吗?~!~
希望awey指正下.,

网友B:
同意awey意见

楼主按照awey所说稍微改改就可以实现LED的闪烁。

楼主:
maychang

谢谢两位了.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的分析过程~!~

楼主:
我改了下,现把图发上来~

我防真了下,Q2的集电极一直是高电平~如果是这样不可能实现LED的闪烁啊

网友D:
我来分析一下,不知对不对

确实应该在Q2的基极和集电极各串一个电阻,否则容易烧三极管和LED。
看电解的极性,应该是导通时充电。
普通LED点亮时,根据电流不同,其上有1.8~2V的压降(不同型号的LED压降不同,高亮的LED压降更大)
上电时Q1导通,引起Q2导通,此时LED上有接近2V的电压,此2V电压对C充电,充电路路径经过Q2、Q1的基极,从而加深Q1的饱和。当C上电压接近充满时,电流减小,Q1退出深饱和,从而使Q2电流下降,LED上的电压略降,通过C使Q1基极偏置电压减小,这个过程是一个正反馈过程,Q1、Q2迅速截止。C放电,路径LED、Q1基极。

网友D:
R10、R13加的不对

应该加在Q2的基极和集电极,R10取1k,R13取100~200欧姆,R12可以不要。LED上的压降可变化是一个重要条件,不知道仿真时能否加进去?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希望高手来揭晓整个过程~!~

seeokok,LED压降可变使什么概念?

网友E:
我认同awey的建议,seeokok的分析大致上是对的。

Q2基极应串个电阻来限流,LED虽然可以工作于平均功耗内的瞬间大功率,但也不能将LED限流电阻省掉,就算电源内阻大输出电流小,电路的振荡并不精确,难控LED制瞬间功率,而且也会将电源拉低。

建议修改:
R10改串Q2基极,R13值加大、R13和LED掉位,即Q2集接LED再接R13到Gnd,R12去掉,C1正端接到LED、R13接点。

网友E:
困了,其他等你改好图再说。。

楼主:
谢谢郭大侠

郭大侠,根据你的指点,我的图改好了~
不知道可否把它的详细工作过程讲解下,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
R1又搞错了,应该串联在Q1的集电极上

R12改大些,电容负极接R12左端。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此这般?

网友A:
晕了...看来你不懂三极管如何连接...

R1连到Q2的基极,Q2基极连电源那根要断开。

楼主:
总之是水平比较的菜。,见笑嘞~再发,看这次

网友A:
又晕了...怎么电容左端又变回老样子了。

这个电路是接上去后LED一直闪的。我现在都还没弄清楚你要的功能是怎样的,是隔一段时间亮一下,还是一直在闪烁的?

楼主:
汗一个

怎么净犯这样的错误~~点亮以后延时一段时间点亮

楼主:
00能给具体分析下功能实现吗?如果是延时一段时间再点亮应该怎么操作~
谢谢~!~
(惭愧)

网友A:
要设计这个电路,还需要知道很多参数

例如你所用太阳能电池的电压,电流, 多长时间之后亮,亮多久,总共有多少个灯亮,什么类型的灯等等。

网友E:
“点亮以后延时一段时间点亮”,电容应该这样接。

Q1的负载电阻最好还是加上,算了,晚上帮你画一下图吧。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功能应该是这样的:

由于太阳能电池内阻较大,因此需要一个储能电容存电,然后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后触发灯点亮,一旦电亮后,就将电容里面的电放干净,然后又重新充电. 这个有点类似照相机的闪光灯,只不过闪光灯管一触发后自己会降低电阻,而楼主这个则需要一个正反馈.

楼主:
郭大侠

谢谢~!~
00。能否针对给出的电路,分析下它的工作原理那?

网友F:
沉思的鱼挺好学的,惭愧中

网友C:
先回答computer00的问题后再说

网友E:
呵呵,如应用像“computer00”28、30楼所说的,没参数不好说。

楼主:
to LS的各位

电池电压5V,然后亮一秒,灭一秒。具体电流不知道~!~
点亮的是个发光屏,具体是型号我也不清楚。(抱歉)
PS:就是想知道这个玩意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F:
这里有一贴还没有人给LZ解释呢

网友E:
发光屏就不是采用LED了。

也不是采用这样的电路,发光屏应该是采用LE发光片,那是采用交流高电压驱动的。

楼主:
郭大侠

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对那个交流高电压驱动不了解~!~
先针对LED给个电路分析下好吗?无限感激

网友E:
给个LED的电路倒是挺简单的。

按“亮一秒,灭一秒”要求,之前的电路并不适合,如你仅仅是要个LED的电路来参考,做一个0.5Hz、50%占空的振荡加驱动就是了,电路方式挺多的,如可以用2个三极电晶体构成的振荡加驱动、一片555的振荡电路直接驱动LED、2个反相器构成振荡再驱动等等......

网友E:
顺手找到的电路,贴上来。

贴上来的电路,是我刚顺手找到的,这个电路估计是1Hz的(我没计算)。
虽然电路并不是驱动LED的,但修改一下就能用,把负载R13改为LED和限流电阻就可以。

网友E:
就上图补充一下。

调RV1虽能使电路输出约2S的振荡周期,但占空不是50%的,将R2、R4改为30K,输出高低电平各约0.97S。

楼主:
郭大侠

谢谢~!~我要求把你加为好友,感谢这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郭大侠你~
现在我发现自己有个问题,貌似理解了,但就时分析不出其工作原理,郭大侠你有空的时候给我解析下。万分感激

楼主:
没人分析,那我自己分析下,大侠给我指正

上电开始,T1,T2导通,T3导通,LED亮~然后对C4充电,等到了一定的电压,则T1截至。电路对C3充电,到一定的电压T2截至,随之T3截至,LED灭~!~
同时进行的过程是C4放电,路径是R4,R3,放电完毕,T1导通;C3放电,放电路径R1,R4。放电完毕T2导通,T3导通,LED亮,开始下一个循环~
也就是T1,T2组成一个多谢振荡器~
不知道分析的如何,大侠过来知道下哈

网友E:
呵呵,还不是很准确,这电路一般教科书上应该有吧?!

初上电时,T1、T2不会立即同时导通,C3通过R1、T2的BE进行冲电,C4通过R3、T1BE进行充电,在这段时间,T1、T2由于零件的离散性,必有一个先导通。
假设T1先导通,C3的电荷为左正右负,通过T1的CE-》电源-》R4放电,这个放电,使T2的基极电位急速下降,T2截止;C4由R3、T1BE充至接近电源电压;随着C3的放电,T2的基极电位慢慢上升,当达到T2启动阀门电压时,T2导通。
T2的导通,C4就通过T2的CE-》电源-》R2放电,同时,也促成T1截止,C3充电......这样翻覆构成振荡电路。

楼主:
谢谢郭靖

我了解了,原来他们之间有个先开和后开的问题·

还有一个玩具:晃一下就点亮3个LED循环显示,然后过一段时间就熄灭~
我分析是,有个弹性开关,晃动时吸合,延时断开。吸合以后给振荡电路供电,振荡电路作为加法器的时钟信号,3个LED分别接到相应的输出口,实现循环显示~
等弹性开关断开后,整个电路不工作处于断路状态

网友G:
敬佩

沉思的鱼的好学令在下深为敬佩!

楼主:
gdpbeyond

hehe ,惭愧~我在这里只能算幼儿园的,所以只能加油学,才能和你们共同探讨问题~我的路还很长

网友G:
我也是幼儿园的

我也是幼儿园的,并且是小班的,呵呵!

楼主:
没人回答45楼得问题吗?

网友H:
延时

用延时电路,

R1,V1,R2,VD2,C2就是个完整的延时电路
开关点动触发充电过程,C2放电延时提供后部电路电源

机械开关延时断开成本高了去

楼主:
谢谢

你的电路我没看懂,抱歉,等我研究下

网友H:
只是部分图

我想贴的只是那图的一部分,
就是R1,V1,R2,VD2,C2构成的延时电路

其他部分没关系的

楼主:
ri811127

不好意思。,我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F:
好象是这样

通过C2的充放电控制V2,V3导通,然后使SCR导通,灯泡点亮

网友F:
你们别顾着聊天了,沉思的鱼还等着你们解答呢!

引用 楼主: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53楼: ri811127

不好意思。,我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H:
感觉说的很清楚啊

45楼: 谢谢郭靖

我了解了,原来他们之间有个先开和后开的问题·

还有一个玩具:晃一下就点亮3个LED循环显示,然后过一段时间就熄灭~
我分析是,有个弹性开关,晃动时吸合,延时断开。吸合以后给振荡电路供电,振荡电路作为加法器的时钟信号,3个LED分别接到相应的输出口,实现循环显示~
等弹性开关断开后,整个电路不工作处于断路状态

我要说的是,那个"延时断开",
用延时电路就可以了,机械开关实现的成本太高
至于贴的那个图是为了说明延时电路的,重新贴一次

网友I:
我看不懂

 你这个图哪来的? 不大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