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谢谢

楼主(2007-10-17):
大家好

我公司的仓库现在要装一台显示板,要能显示年,月,日,星期.还要显示仓库的各种货物的数量(有八种).,为了方便更改显示的内容,要能用遥控器就能更改显示的内容.

我们现在要自己动手装,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电路,和芯片.望高手和老师能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一个led万年历+8个led计数器+16个按钮开关+一大块有机玻璃

遥控的话加套16通道遥控器

楼主:

谢谢2楼你的帮助啊,谢谢.
我想在请问一下,这些东西在那里能买的到啊

楼主:

大家好,2楼你好,谢谢你的指点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显示的内容直接用数码管来显示的,而不是用计数器来显示.
要能显示年,月,日,星期.还要显示仓库的各种货物的数量(有八种).,为了方便更改显示的内容,要能用遥控器就能更改显示的内容.最好能用电视的遥控器,有这种电路吗?

我们现在要自己动手装,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电路,和芯片.望高手和老师能指点一下,谢谢啊

“基于美国力科示波器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和测试解决方案”在线研讨会报名!

网友B:
没有这样的电路

一定要用遥控器的话,也是用接收芯片与单片机接口,单片机再控制所有的显示。
即使是用遥控器,你的设备面板上也应该有几个键,否则遥控器坏了或是电池没电了,就不能修改显示内容了。

楼主:
五楼你好.

我知道了,但不知道用什么单片机,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介绍吗,好是你知道,我非常希望你能告诉我啊,谢谢你,五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