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的炸*,非定时炸*。

楼主(2007-10-25):
问题:
1、这个电源是正激还是反激?
2、图中的参数有没有错误?

网友A:
...

沙发~~~

2、图中的参数有没有错误?
既然问了,那看样是有问题的咯~~哈哈

网友B:
这个电路以前可以骗稿费,现在可以骗点击`~~~

楼主: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

根据变压器的制作工艺,可以有三种可能:
1、正激;2、反激;3、正激+反激

网友B:
才8W的功率而且又不稳压,用反激既简单又安全

正激如果输出没电感滤波,会炸机的。

要通过变压器的制作工艺,来实现“正激+反激”,在这种简易的电源中用得着吗?

PS:我不了解如何通过变压器的制作工艺来实现“正激+反激”的

网友C:
恐怕什么也激不起来

楼主:
re: awey

因为没有了反馈环路,这个电路才变得有趣。

正激/反激的成份,与磁芯气隙、占空比、负载大小息息相关

网友D:
这个是反激的

Q1的三极管型号应该错了.
匝数比也错了.算不出是12V呀
这个没有稳压电路怎么稳压?
D1应该用5819
有功功率8W,效率87%,不敢相信呀

网友E:

有时上电就炸,有时等一会才炸,有时空载炸,有时带负载炸.
反正就是会炸!

网友F:
呵呵,这就是所谓的画蛇添足了...

网友D:
这个会炸呀?看不出,不过反正我是新手菜鸟

楼主:
这个简单的电源可以提高初学者的分析能力

判断它是正激还是反激,要看变压器对C4的能量馈送,是发生在开关管开通时,还是开关管关闭时。

刚上电,及重载时,只要C4上的电压小于Vip-p*N2/N1时,C4在开关管开通时通过D2接受充电,属于正激,开关管关闭时,通过D3接受充电,但这时利用的是初级的励磁能量。

轻载时,C4上的电压大于Vip-p*N2/N1时,C4只能在开关管关闭时接受充电,属于反激。

负载电流在中间值时,正激与反激同时存在。

以上三种情况,跟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漏感大小,气隙大小有很大关系。

只要死负载适当,占空比会随输出电压的升高而下降,最终保持在一定范围上,占空比及死负载设计得当,是不会炸机的。

网友F:
呵呵,davidli88 ,你不觉得你的提问方式有问题吗?

就好比问:
这个人是死的还是活的啊?

潜台词就是二者只能选一,

但实际答案却是:
半死不活的,可以是死的,也可以是活的,治不好就是死的,治好了就是活的...

晕~~~...

网友G:
果然很多问题,因为太简陋了。。。。
系统的反馈不稳定,导致什么都有可能
和当今社会的就业现象一样

网友D:
就少一个开关三极管的过流保护吧?我看的好几个图好多都这

楼主:
R1有限流保护功能

开关管导通后,初级电流线性增长,R1上的电压也线性升高,而反馈绕组提供的驱动电压近似不变,故饱合深度越来越小,初级电流的最大值,即临界饱合的电流值,电流增大到临界值后,电路马上产生逆向的雪崩反应,进入截止区.

网友C:
C3充满电---一切停止

网友H:
这句精辟!!

引用 网友F: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0楼: 呵呵,这就是所谓的画蛇添足了...

楼主:
不知所云!!!

相信没有人会拿这个图去做产品。有网友发到我邮箱,我觉得有趣便贴出来讨论一下。看不顺眼的请别说话

网友I:
如果不炸,我就用了,反正自己设计不出

网友J:
过于简单,不安全,不但不是好事,还会要命的

网友K:
re

尤新亮说的对

网友D:
今天有看了一遍图纸,发现没有电压控制(稳压管之类的)反馈

楼主:
用死负载来限制输出电压

RCC电路,我在99年就玩过,只要接有适当的死负载,即使没有电压反馈控制的作用,RCC占空比也会随输出电压上升而减小,输出电压并不会无限增大的。

尤新亮没玩过,没有发言权...嘿嘿...

网友C:
呵呵,89年你玩过吗?

网友C:
人群欣赏

1.人妖是男人还是女人?
2.他(她)能发挥正常人类的功能吗?

网友D:
楼上这个电路很经典,照片也很经典,呵呵,不知道效率有多高?

网友F:
用铁钉啊,效率可想而知啦

楼主:
27楼,语无论次了

引用 网友C: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27楼: 人群欣赏

1.人妖是男人还是女人?
2.他(她)能发挥正常人类的功能吗?

请到医学论坛提这个问题。
===============================================
发这个贴子,是因为这个图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可以是纯正激、纯反激、正激&反激的情况出现。为了帮助初学者分析这个电路,想不到招来杀声一片。

网友C:
若如此,建议放到初学者园地

它显然已经阉割和再造,毫无欣赏价值.

楼主:
尤新亮

你能断言没有价值?

你对图中的参数有没有意见?

可否回答我主贴中的第二个问题?

你贴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我就把它转到初学者园地,免得碍你的眼睛...

网友L: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F:
千万别发到新手版,不然到时候会出一大群恐怖分子

网友C:
我倒想知道它能否正常自激工作

网友D:
这个发到新手区?你尤新亮能分析个一一二二出来吗?

楼主:
科普一下

花了十几分钟,做了个初级教材

网友C:
若干周期之后---

---反馈绕组在C3上的上升很快的充电电压,最终达到(左负右正)约4V,
   Q1的基极电流再也无法达到足够值,电路只能处于极弱的自激状态,甚至停振.

楼主:
楼上更不会相信6个元件的电击枪了

网友C:
这样再试试

网友M:
哈哈~~~老尤的意思是说电容的另一半周没有放电回路,无法放

这个跟使用电容降压时,只接一个二极管做的半波整流不能工作的道理类似。

应该在Q1的基极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B:
是有 尤新亮 说的问题

决定振荡频率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变压器的磁饱和。

网友C:
computer00说的正是

楼主:
原来是担心这个?

哈哈,早说嘛

启动电阻负责为电容充电,反馈绕组负责放电,干嘛一定要同一回路啊?

网友C:
你不认为启动电阻值太大了吗?

容易误解,增加如下:
启动电阻对于电容的放电而言,上百k的值显然太大太大了.

楼主:
104电容充电到PN结电压,需要多少时间?

300V经680K对104电容充电到PN结电压,需要多少时间?16uS而已

网友D:
680K不大,平均都有0.4ma了

楼主:
IC921那个30多W的反激

启动电阻才340K呢

网友B:
问题是充电电流几十mA,放电0点几mA

网友D:
0.4ma是B级的,C级的要乘放大倍数的

楼主:
非也

12V,8W输出,效率87%,输入电压以280V计,平均输入电流约33mA。

以占空比0.45计,初级峰值电流约146mA, MJE13003在这个电流下的hFE约25倍,饱合深度以1.5计,电容放电的峰值电流仅为8.8mA。

注意,反峰到来之时,Q1发射结会有较多的电荷抽出,并且会有反向“限流击穿”的现象,这些都可为电容提供充电。

网友D:
davidli88解释的那张图写错了一点:第二段C3写成C1了

网友D:
看完davidli88的解释,对原来RCC中不太理解的地方又理解了一些

网友C:
难怪没人正面回答IC921的问题

网友N:
属自激正激式

上电R4提供启动电流,Q1电流流入初级,反馈级感应出电压,通过C3对Q1基极注入更大的电流,Ib上升-Ic上升-U反馈上升-Ib上升,使Q1迅速饱和。饱和后Ib电流下降-Ic下降-U反馈下降-Ib下降,使Q1迅速截止,就这样截止饱和,饱和截止形成振荡工作,C3R5可调整频率,初级与反级必须处于正激,从初级210T也能看出是正激,反激因有VOR原因初级不能很多。输出用两个绕组,看上去全桥整流,实际上不是的,这是单端方式,没有交替波形,但可以不用确定同名端,对输出而言正激也好反激也好总有一组有输出,因功率很小,初级感抗很大,决不会炸机。这种电路输出没有控制,输出电压会非常高,整流管耐压要选很高,前面有人说用1N5819,那是肖特基,在胡说,1N5819耐压才40V,即使12V,此电路频率又较低,应选大于80V,如输出为反激应选更大。此电路很容易输出高电压1000V~2000V,适当限流可作为晶体管耐压普通测试仪。

网友O:
管它什么激,知道原理就可以了名字是自己安的。

这个电路应该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没有稳压部分。相当于一个变压器。

网友P:
电路欣赏

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D:
58楼,接个电阻做负载还会输出高压吗?

我认为既然能够震荡起来,且参与震荡的是另一个绕组,就有一个控制环的存在,不可能输出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I:
高手过招,精彩真精彩

搬个板凳一直看,看到散场为止

网友I:
回awey

正激如果输出没电感滤波,会炸机的?
为什么?

网友C:
不会炸的

网友Q:
支持一下davidli88

有问题说问题,抬杠或者不愿意拿出来说就没意思了……

俺不想评论davidli88分析得对不对,至少davidli88愿意用每周一题的方式讲解他的心得体会就很难得,这可是要花很多心血的。

davidli88 是个热心人……

网友D:
嗯,我也支持一下davidli88

网友R:
问个问题先

什么叫正激,什么叫反激呀????

网友S:
R4为启动电阻,C3为加速电容器,D1、R3和C2为吸收电路

网友T:
乱激

尽讨论些没意义的东西。

网友M:
哈哈哈~~~楼上这个名词用得好~~~记住了,"乱激式电源"~~~

网友U:
乱激激

这个名字有意义记得了哦
就是乱激才有震荡的噶。。。。。哈哈

网友V:
新手做试验还是可以.

网友W:
正激

这个电路激磁电流只是从微小电流到较大的电流,再回到一个小电流。没有反向电流。磁复位靠负载与C2,R3。

网友X:
翻译哦

Judges it is stirring up or instead stirs up, must look the
transformer presents to the C4 energy, is occurs clears when the
switching valve, when the switching valve shuts down ,On when just electricity, and heavy load, so long as on the C4 voltage
is smaller than time Vip-p*N2/N1, C4 clears when the switching valve
accepts the charge through D2, belongs is stirring up, when the
switching valve shuts down, accepts the charge through D3, by now but
used was the primary excitation energ
When 轻载, when on the C4 voltage is bigger than Vip-p*N2/N1, C4
only can closes when the switching valve accept the charge, belongs
instead stirs up.
Load current when intermediate quantity, is stirring up with instead
stirs up also exists.
Above three kind of situations, with the transformer primary
inductance quantity, leak the feeling size, the air gap size have the
very big relations.
So long as dead load suitable, occupies empties compared to can
elevate along with the output voltage drops, finally maintains in the
certain scope, occupies the spatial 比及 dead load design to be
appropriate, is cannot exploding machine.

网友Y:
这是把复杂的分立电源简单话了

这是把复杂的分立电源简单话了,用来教学电脑仿真最合适;解释原理跟复杂的分立元件同;相信不少分立元件电源上课的案例到最后讲给听者的东西也就是上面图中的东西;支持楼主的概括设计能力

网友Z:
C1,C4的容限不够吧?

C1用500V,C4用35V的

网友AA:
相信没有人会拿这个图去做产品

相信没有人会拿这个图去做产品

网友AB:
有意思

有意思

网友AC:
支持davidli88

   此自激电路对于变压器的计算和开关频率的计算相对都比较麻烦,实际上大部分应用都是反激形的,没有必要弄成这样形式的,但是如果用这个电路来学习和思考还是很有意义的,能使人加深理解。

网友AD:
画蛇添足了

画蛇添足了

网友AE:
电路是反激

电路是反激,一个基本的RCC电路

网友AF:
看不懂

好久没有看电路了,都快看不懂了。郁闷!以后要多来看看

网友AG:
大家都这么牛,怎么不发一个图过来比对啊?

网友AH:
to 20楼

这这电路图其实在好多充电器里用.

网友AI:
to 楼上:充电器的电路和这个不一样。

充电器用的是真正的反激电源。

网友AJ:
危险

R1和R4的功率都必须足够大。

网友AK:
学习了。

电源我头痛的问题。

网友AL:
肯定是反激的 正激的要有消磁线圈  小功率电源一般用反激的

网友AM:
呵呵

没想到 我很久前贴的图又出世了,那时没搞明白,看了大家的讨论,清楚了许多。多谢诸位,尤其感谢楼主了

网友AM:
28楼 3.3V贴的那个图是怎么回事?

能否给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