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了

楼主(2007-10-2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上去有点怪

237k串联0.1u,再并联2.2n。

输入为正,输出不超过0.4V时是积分电路,输入为负,输出不超过稳压管电压时也是积分电路。
所以这是带限幅的积分电路,时间常数由输入电阻和2.2n电容决定,且两个方向限幅值不同。

楼主:
输入信号都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