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请指教,这个太阳能跟踪器电路实际中是否行的通呢?

楼主(2007-10-28):
   恳请大虾指教,这个是我理论上画出来的电路:太阳能跟踪控制器。不知道实际能否行的通,希望大虾帮忙修改,这样我在实际制作中也好少走些弯路,多谢了。

    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两个光敏二极管放在挡板两侧,运放LM393构成两个电压比较器,电源电压是+24V,上面的3个CA3240构成一个差分放大器,和下面的3个CA3240对称,用于放大采集点电压,光敏二极管在受到光照后电流发生变化,经过100欧的采样电阻转换成微小电压信号,经过差分放大器放大后输入后面的比较器,比较器用LM393构成(迟滞比较器),比较器输出电压驱动后面的三极管(我用的是功率管TP22),当两个光敏二极管受到的光照一样时,比较器两输入端的电压相等,三极管截止。假设上面的光敏二极管D1受到光照,那流过的电流增大,经过差动放大后,上面比较器LM393A的负端输入电压增大,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截止,而下面LM393B的正端输入电压增大,下面的三极管饱和导通,电机正转;同时由于下面光敏二极管所受到的光照相应的减少,所以上面LM393比较器的正端输入电压就减小,这样迟滞比较器的上下门限差就会减小,灵敏度应该能相应提高。反之则反转,直到两边照度相等为止。这样电机就在“转--停--转--停”之间不断运,保证太阳能电池板始终朝向太阳。
  不必担心第二天早晨它能否自动退回。早晨太阳升起时,垂直遮阳板两侧的光照度不可能正好相等,这样,上述控制电路就会控制电机,从而驱动接收装置向东旋转,直至太阳能接收装置对准太阳为止。

    其中采样电阻RD采用精密绕线电阻(100欧的),R1取50欧,比较器的输入端电阻是100欧,不知道这样的阻值取法是否合理呢?电机是12V的直流电机,驱动三极管是否要用大功率管呢?请大虾帮忙看下,这样的取法是否合理呢?

    另外,还想问几个比较弱的问题,光敏二极管下的采样电阻用小阻值的话,就应该用放大电路,但是如果我用个大电阻做采样电阻,比如说50K的,那么即使很小的电流变化也能转化成比较大的电压,那么是不是就不用用放大了,直接接入比较器就行了?

    现在这个电路是我理论上画出来的,不知道实际中有什么要更加注意的地方呢?这个电路实际中行的通么?是不是比较耗电呢?
    还有,比较器的设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么?这样用,在实际中是否工作会不稳定呢?是否要另设基准源?
    运放和比较器的选型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抗干扰上有什么要注意或者是改动的地方么?

    还想问个题外的,电阻的取值有什么规矩没有,还是随便取呢?我这个电路中的放大倍数确定后,阻值就是随便取的。
    恳请大虾指教一二,多谢了。同时希望能够传授点调试经验。

网友A:
一.RD电阻不可以随意取值,它按其明、暗电流和实际工作状态来选取。100Ω肯定太小,一般在几十到几百KΩ。
二.输出有问题,直流电机串入20KΩ(10K+10K)电阻,它能转吗?哈哈哈哈
所以你的理论不知道是来自那里的?好好的学学理论哦。所有的元器件都有它的取值的规矩的,不可以随便的哦。

楼主:
多谢指教

    其实我的理论也没什么,都是些皮毛,说出来都有点丢脸了.电机的部分确实有问题,我没查资料就这样想当然的接上了,真是不好意思.

    可是,如果RD用很大的电阻的话,应该就不用加放大了吧?因为如果用到100K的话,即使很小的电流变化,转换成的压变也是很大的,那样是否我直接从采集点输入到比较器就行了?

    另外,如果我用光敏电阻做采集呢?好象也不用加放大电路了吧?

网友B:
呵呵,你只进行了水平方向调整

仰角没有控制.
如果阴天没有太阳会怎样?

网友C:
用三到四个光敏器件会比较好

网友D:
呵呵

应该要用四个光敏二极管来控制,构成平面的四个象限.检测位置用这种方法要好些.否则,你的调整就是一条线,没甚么意义.还有,电机的控制也没这么简单了,呵呵.多想想吧,祝你好运

网友E:
也跟一句

其实输入用不着差分放大,只用一个运放就可以了,电阻也不能选太大吧,否则干扰会很严重,放大一级还是必要的

网友F:
我说一句

想法很好,电路也不错,可是还不太完美,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