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awey,dividli88等大侠

楼主(2007-11-05):
请教maychang,awey,dividli88等大侠,用PWM调节电压,MOS管后面续流作用的电感值依据什么选择啊,还有电感后面的电解电容是不是去纹波作用啊

网友A:
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知道你的电路,如果是反激电路(包括boost电路),对该电感要求不严格,其主要作用是滤掉输出中的尖峰。如果是正激电路,还需要知道最小占空比、输出电压、最小负载(最小输出电流)等参数,原则是保证最小占空比并且最小输出电流时电感中电流不中断(连续)。
应该说电感和电感后面的电容都是去纹波用。

网友B:
电感的取值

电感的取值,要考虑很多因素,为减小电流纹波,并取得较小的磁滞损耗,建议电感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

输出端的电容,是滤波电容,宜选择ESR较小的类型.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侠啊

输入是20V固定,输出是0-10V可调,输出电流0-2A
不好意思啊,怎么贴图啊

楼主:
谢谢davidli88啊

我也想电流工作在连续模式,但是不知道选择多少为好
调到输出5V以上就调不准了

楼主:
图终于能贴了

三极管的基极接单片机的IO口,做PWM输出,就是用上面的图来调节电压,麻烦大侠再看下

网友B:
我的Buck电感经验公式

L=(Vin-Vout)*Tonmax/(K*Iomax)
试中:L为电感量,单位享利;Vin:最高输入电压;Vout:最高输出电压;K:电流纹波系数,一般取0.1~0.3;Iomax:最大输出电流,单位:安培;Tonmax:最大导通时间,单位:秒

楼主:
答 davidli88

根据你的经验公式,L=(Vin-Vout)/(K*Iomax*Tonmax)
Vin=20V,固定
Vout=10V,最高输出电压
k取0.2
Iomax=2A,最大输出电流为2A
PWM周期为2MS,最大输出10V时PWM导通时间最长,理论上为
2MS*10V/20V=1MS
即Tonmax=1ms
则L=(20V-10V)/(0.2*2A*1*1MS)=25000H
是不是这样的
另外帮我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

网友A:
PWM周期2ms,怎么这么大?

500Hz的频率,人耳很敏感,可以听得到的。

网友B:
刚才写错了

误把导通时间写在分母下了,汗一个。 注意单位

楼主:
答复maychang,davidli88

回复maychang:
我是用软件产生的PWM,周期我可以改小.
回复davidli88 :
我计算单位按照标准单位来算
L=(Vin-Vout)*Tonmax/(K*Iomax)
L=(20V-10V)*1MS/(0.2*2A)=25MH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A:
参考一下

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p.106

网友B:
用这个也不错

我习惯了在示波器上直接看导通时间,省得折算占空比,业余研究,嘿嘿

楼主:
谢谢maychang,davidli88

现在我已经明白了电感选取,并且试了下更改电感值,在20V输入时,调节到5V输出是纹波比以前好多了,另外真的如maychang所说的PWM频率太小听到了尖叫声.但是我还不明白后面电容值依据什么选取.
还有是不是用三极管比MOS管好些,可以多分担些降压的能量

楼主:
答复maychang

根据你给的公式,计算结果和davidli88的一样,呵呵

网友B:
滤波电容法则

滤波滤波,故名思议,它的作用就是滤去“纹波”、“杂波”。我们要求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纹波电流流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容抗时,纹流电流的压降不超过允许的数值,从而获得较为平猾的输出。
因此,我认为选取滤波电容的正确方法,是跟据电感纹波电流的大小,输出纹波电压要求,来算出电容上所需要的交流总阻抗,然后选取最佳的组合:ESR=容抗,在这个条件下,性价比最高。并且,电容要具备承受电感纹波电流的能力。看到很多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其ESR十倍,甚至百倍于容抗,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B:
基本公式很重要

我的经验公式,其实就是从电感上电的基本规律得来的,只要记住I=UT/L这个公式就OK了

网友C:
学习了,可惜看不到图

楼主:
答复davidli88

你所说的ESR=容抗
其中ESR是指电感和电容的等效串联阻抗吗
谢谢!

楼主:
答复davidli88

我把ESR当电感的等效串联阻抗计算
得出C=0.035UF
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晕,刚才打这么多字突然没有了

试试设置字体颜色结果全部没有了

网友B:
你弄错了

在100KHz频率下,10uF瓷介电容的ESR+容抗,比1000uF电解电容还小些。

你这个频率这么低,估计要好几mF。

听maychang的没错,把PWM频率提到25K左右,不但没了哼声,而且电感体积小很多。

楼主:
答复davidli88

流过电感上面的纹波电流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电感上面允许的纹波电压除以电感阻抗
即 I纹波=U纹波/JWL
根据电容上面允许的纹波再推导出电容值.不知道上否.

网友B:
倒塌了

电感中纹波电流最大值,是计算电感值时由你决定的:纹波系数*最大直流输出电流

楼主:
答复davidli88

我现在是听他的将PWM频率设置为30K
没有了噪音,人耳听到频率范围是(20HZ-20KHZ).
电感选取1MH,计算电容值的

楼主:
明白了一点

但是我当然想纹波系数越小越好啊
是根据你说的一般取0.1-0.3

楼主:
电容ESR

电容的ESR计算方法:
损失角/(2*3.14159*频率*容量 )
但是不知道损失角怎么得来

网友B:
查电容datasheet

楼主:
明白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