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07-11-13):
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A:
光看这个图,只能说是个三极管电路`~~~

网友B:
就是,连个输入输出都不知道,参数也没。

楼主:
只有输出的

那个空脚就是输出到单片机RES上去的

网友B:
莫非是上电复位电路?这么复杂...

楼主:
我也不清楚所以来问问

没有高手知道的吗?
单片机RES脚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A:
你不把参数标上,没法分析的

楼主:
等等哦

电阻的参数有电容是贴片的看不到哦

楼主:
来了

新电路来了

网友C:
估计是抄板来的,而且还抄错了

网友D:
好复杂的复位电路,而且还不能复位

楼主:
我是从一个时间继电器上弄来的

我把智能时间继电器拆了
把原理图给画出来了
这就这部分看不懂
现在这个图是对的拉
你们再看看呀
不可能复位 那开发的那个人为什么要加这东西呢

网友E:
VCC是多少伏特?

网友F:
复位电路

有复位功能,但是总有个偏置,原理如下:加电瞬间二极管阴极点位高于阳极点位 二极管不导通,这时电容开始充电,逐渐充电到vcc/2,然后三级管道通,逐渐饱和导通,此时三级管压降为0.3 V 左右,REST电压为Vcc-0.3v 电路稳定,因此在加电瞬间产生一个低电平,但是带支流偏置,电容应该是个容量比较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G:
我说说看是复位抗干扰电路。

工控电路的设计,抗干扰电第一位的。
说到抗干扰,关键的两个地方。
1.是电源电路。
2.是复位电路。

简单的rc复位电路是不能对付日益严重电磁环境的对复位干扰的。
51的设计尤其如此,现在有很多的专门的复位芯片,可以很好的应对。
然而,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上传的图可能就是复位电路,抗干扰设计。
复位一般是低电平复位。

电路在运行中,如果有电平干扰到RST管脚,在瞬间C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B极比E极高,三极管导通,电源强势接到RST上,抵消低电平干扰。
如果干扰很大很长,相应的三极管导通的时间也很长。

网友G:
哪有的人说了,直接接到电源不就能抗干扰了吗!

以上的电路防止复位脚的电压高低起伏。
高了通过二极管接电源了,
低了三极管补偿一下。

哪有的人说了,直接接到电源不就能抗干扰了吗!

别忘了,直接接到电源上,有可能不行。
复位电平也是要有时序的。
低电平要持续一段时间的。直接接到电源上就不满足时间的要求的。

网友H:
问问

我觉得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呀!

网友:
晕了

C不是电源电压吗?应该总大于B 啊 三极管还怎么饱和呢?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谢谢

把放大器与比较器的区别也说说好吗?谢谢了我是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
来点人那

谢谢大家了帮帮忙啊?

网友:
哎哟还是每人回啊

看来我问的问题真是 太菜了

网友I:
就是一个Vcc/5分压电路,只不过动态内阻更小。

网友J:
有水平了!

第一张图是错误的也贴上来让大家公析,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