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点思路!

楼主(2007-11-21):
我在新手园地里发了个问题,没人理我.对于我难,但对于你们来说应该很简单,帮帮我
我是很新很新的新手,工程师让我抄人家的板子,然后搭出电路来,在到现在的画出来,我很努力了,请大家帮帮忙,  工程师说lj5的俩端之间的电阻为5K时,上边的光藕的右下管脚电压为0!
   希望大家帮我!!!!  最好说的平民点!谢谢

网友A:
最好把电路重新整理下,这样看起来累。

右边最下面那条线应该电源正,上面一点是地线。

当LJ5两端电阻小到一定程度时,三极管Q1导通,从而Q2也跟着导通,光耦LED亮,光耦右边导通。

楼主:
谢谢,还有疑问

我还是新手,我争取把他弄的好看点

  现在这个电路是当LJ5俩端分别加上100,500,1K,5K,10K 时都导通,怎么让他不同呢,
  谢谢你了,再麻烦你一次.

网友B:
我在新手版面回复了啊!

不能说没人理你吧?

Q1导通截止,由RS6、RS1还有你接上的电阻对电源分压决定。现在电源电压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不能说没人理你吧?

楼主:
晕晕的

这是一个板子的一个部分,电压多少我也不大清楚,你们给我个思路就好,指明个方向, 如何能让光藕不工作?

  愁死了,以为新手不会的可以问,可真到问的时候问都问不明白!!!~~~

  难为你们了

楼主:
由RS6、RS1还有你接上的电阻对电源分压决定

我在LJ5  俩端接了80K的电阻,他还是通啊!!!!

网友C:
其它的不说了

按下操作吧:
先接上那个要求的5k(5.1k)电阻;
再逐步减小R6(47k)阻值,直至满足你师父的要求.

楼主: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楼主:
再逐步减小R6(47k)阻值

大侠!!
  我把R6(47K)都拿下来 还没满足!
   呵呵!  不过也奇怪,拿下来还有数值显示!!!!   还有啥招?

网友C:
没招儿了,等着挨骂吧

网友D:
大小不分!!

网友C:
很奇怪

楼主抄的电路虽然不规则,可是竟然一点也没错!

网友D:
说明楼主的心还是很细的

技术有待加强,努力!

网友E:
可造之才...........

网友F:
看起来,确实有点费劲

网友G:
看的好累~把原理图画的好点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H:
这个图有忽悠人之嫌

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