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探测仪

楼主(2007-12-04):
我们在维修motherboard 时经常会遇到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3.3V对地短路,所以我想请教各位是否有3.3V短路诊断设备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没有!!!

对地短路一般、你先查一下那个电源芯片,一般都是他坏造成的!至于那个测试仪好象没有吧!万用表可能是最好的帮手了!

网友B:
其实有条件的话用红外胶片拍照做热分析是最好查的

楼主:
取取经

可惜呀,咱没那么先进的玩意儿--红外胶片拍照做热分析
俺修的是服务器主板,一般2--4个CPU,BGA 一般都有4-5个,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很头痛,往往是把3.3V 的小元件拆差不多了,还找不到,总不能一个挨一个地拆BGA,CPU SOCKET,听朋友说网上高手很多,所以俺来取取经。。。

网友B:
建议LZ去看这个贴

 相关链接: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786032&tp=%u4E07%u7528%u8868%u7535%u963B%u6863%20%u5B9A%u4F4D%26nbsp%3B%26nbsp%3B%u77ED%u8DEF%20%u70B9

网友C:
主板上一般都是电源部分mos管短路

服务器主板

同行啊  哈哈

网友D:
微欧表,不过这dd 贵,老板不舍得买,

网友E:
解决了没有

呵呵

网友F:
常用办法

1.目检很重要,电脑厂的话,制程问题多,原材的并不多;
2.断开小阻值电阻、电感,分开对地量各段短路情况;
3.鼻子闻。。。短路的话会烧东西,把烧得拆掉先;
4.上电摸,摸板子哪里发烫,小心把手烤了,不建议;
5.修完不短路后,不要急着上电,小心继续烧短...
6.最后,修板子经验很重要.

网友G:

断开电路中的电感,分开来检查。

网友H:
干脆上电,烧爆他.

网友I:
说句题外话,这样的板,能做服务器么……

红外胶片没有,那么液晶总卖得起吧,涂点液晶……

网友J:
本的方法就是按照原理图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