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流哈

楼主(2007-12-07):
早已经是古老的话题了,但考虑到单片机的低速,但还得用,传统的一只P管一只N三极管电路很巧妙,但速度上不去,波特率很难跨越57600以上.现在基本借这一思路,用一片CD4053三路模拟电子开关代替两只三极管,其第7脚接整流偷来的负电,16脚接整流偷来的正电,根据逻辑一连搞定,其速率可达到500K(以上)功耗小于50UA.MAX232接口芯片那么多干吗要用自己搞啊,我告诉你1.MAX232外接元件太多 2.其自身静态功耗是8MA 3.它自己需要外加电源!

楼主:
采用这样的电路烧写单片机不用外加电源

传统的芯片烧写需要外加电源或者从USB引电或者键盘鼠标上取电,不利索,用CD4053后,串口自己的电源都够写片了,但要用MAX232一定不行!因为它自身功耗太大了!

网友A:
做记号先

网友B:
lz 是什么意思?卖技术?

楼主:

来段"音乐"大家了"乐乐",老鼠爱大米不来,来个<<咱电子工人有力量>>怎么样?呵呵!

网友C:
我用偷电串口转485,烧了串口,所以宁愿外接电源了

网友D:
串口偷电应该烧不了串口,串口灌电的话倒是肯定会烧:-)

网友E:
的确,max232耗电太大了

楼主:
我实测了一下串口输出脚电流如3#7#4#每之管角短路电流大约

6~8MA,但手提电脑要小,因为目前的手提电脑的电平取值是-5V和+5V MAX232比较好的一种其自身功耗是8~9MA,已经比大多数单片机电流大了!485本身功毫不大,如果你非要按资料上接个50欧姆的平衡电阻用低阻抗来抗干扰和防止燥声干扰和预偏置,那电流就太大了,这电流可能远大于你主扳电流!武汉某XX公司就是以"宣泄""无源转化器"张扬着.东西匪贵!用一片74HC4053,我作了测试,单片机就这两条程序:
            CPL P3.1
            SJMP $-2
晶体24M     算时间 CPL P3.1---单机器周期0.5US SJMP $-2 ----双机器周期 1UF
1.5US  ----对应700K左右波特率,而74HC4053引脚上输出,完全是正方的方波,和单片机P3.1脚输出一样!遗憾的是我没在导线输出测看其输出波形的上升下降和顶部畸变!说明一点,单片机输出的方波是非常方的,因为单片机在电平转换期间有两个时钟周期的强上拉,资料上说其瞬时电流高达700MA,所以建议朋友在单片口线直接接地时切记不要操作这条口线,例如用CPL PXY
MOV PXY,A    而用ANL PXY,# ORL PXY,A这类相互不影响指令!

网友F:
没有图啊

楼主(2008-01-13):
图来了

DB9上4#7#3#二极管稳压管电容一起偷正电,74HC4053的7脚上的电容二极管稳压管偷负电,二选一电子开关的B组Y0Y1和Y构成向计算机PC发送的双极性电平之发送反向器,实现TTL转RS232,高Y1接负电压.
低Y0接正电压,正好构成反逻辑,C组电子开关Z0,Z1和Z也是反向器,完成RS232转TTL 具体逻辑关系请自行分析.
这里偷来的5.6正电压还外供单片机,这样便于实现后面的单片机偷电式工作,特别是在“无电源”写片时最方便,这里第A组未用,但它的控制线和B是连一起的,未悬空,记住CMOS电路输入阻抗很高,不用时不能悬空,否则逻辑会混乱,可示具体情况接高还是接地或者短路,C上1K隔离电阻是需要的,否则3脚将被门电路输入端保护二极管钳位.这样可以偷到5V /15~20MA电流,足够写片,甚至工作硬件仿真了,74HC4053速度很快自身功耗静态时小于10个UA.波特率可达500K!

网友C:
楼主的图画的真乱呀,有几个问题

1.Vcc,GND接哪里?
Vee接GND对吧?那Vcc呢,接X1,X2?

2.管脚出来接稳压管直接到地呀?稳压管前面没有电阻?这样稳压效果不好而且耗电大吧?

楼主:
兄弟不要就是为获得最大电流,串口内部口线输出电阻

大约是1。5K所以在12V下可输出8MA短路电流,这里省去就是为获得更大电流,VEE接串口3整流出来的负电压啊,VCC和GND是PRETEL隐含了的,我把它加上,就到边角去了

网友G(2013-05-17):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H:
有图有真相,无图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