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灵巧非常可靠的小电路,个人产权绝无拷贝痕迹:)

楼主(2007-12-11):
97年的作品,现在依旧非常非常可靠.最简单的气压回差精密控制器.
图中三点分别接电接点气压表上限H下限L和COM公共端!
当气压高于上限时电接点H和COM相接,继电器停止,同时可控硅被短路,此时停止冲气,但随着放气进行,H离开COM,而可控硅依旧保持截止,此过程一直持续到放气到下止点L,L和COM相接,可控硅被触发,以后随着冲气L和COM脱离,冲气直到上止点H.这电路非常的可靠,属于精密回差控制,我来之前,德国公司是采用时间继电器作的特别垃圾,原来的部门还用二次仪表,我们改造以后成本才只有原来1/50可靠性远远超过前者!现在我已经离开这家公司了,10年了小技巧可以完全公开了,这一公开做二次气压仪表控制器和时间控制器都得有压力!哈哈

有理想,有道德

楼主:
不好意思标错了!

呵呵图中COM和L标反了,不好意思临时化的匆忙了点!这种电路可用任何有上下回差的地方!可控硅是高压电子,驱动能力又强,基本是无限寿命,注意继电器上应该有泄放回路,我最早继电器位置上的驱动的是光电可控硅MOC3083 固态继电器所以更可靠!图中双向可控硅用97A6"摩托驴拉"(这名字酷吧)芝麻管!成本低廉的要你没面子!!!!!哈哈

网友A:
呵呵

zenyin,好熟悉的名字?
你是传说中的拆字大侠zenyin JJ吗?

楼主:
传=专人,拆字肯定是ZENYIN这专人干这勾当了

呵呵=可口可口,况味呵呵哈:))))

网友B:
呵呵,应该是在直流下工作吧?

此时用单向可控硅即可

PS:
电路画了个倒的,看着真别扭啊...

楼主:
单向目前不好共地啊,兄弟!

你的签名是个成语-----------------欢喜雀跃,兄弟很顽皮哦!

网友B:
真淫...

zenyin应该是这么读的吧?

呵呵^_^

楼主:
就像XWJ乱序一样,我画的倒可控硅也是倒立的,但这样最协调

所以"真淫"和"倒可控硅"都被误读了

楼主:
关键这种看似数字实是模拟的电路能实现精密控制

继电器可控硅是开关电路是离散的,而可控硅对上止点和下止点状态的锁存又是无限连续的,是模拟和数字的高度融合!

楼主(2008-01-17):
德国佬采用时间继电器对压力控制

其压力可控制范围是1。6到2。4个大气压,采用上面的电路我们的压力控制范围是1。8到2。0个大气压,其实1。999到2。000个大气压力控制都能实现

网友C:
请问

1:VCC是几伏?
2:VCC右边电阻多大?

继电器如果平凡合/断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D:
不动

请问一下那个方框图是只的什么电路啊

网友B:
Re:请问一下那个方框图是只的什么电路啊

继电器的线圈啊!

晕~~~~~~~~~~~~~

网友E:
的确是个好电路。

1、如果,在可控硅和继电器串联的两端并个适当的电容,是否会让继电器吸得更可靠呢?
2、是不是要选VCC高一点,继电器线圈电压低一点,让串联的限流电阻来保证工作电流,让继电器吸得既可靠,又不使电接点的短路电流大?

楼主:
我以前是驱动的MOC3083光电可控硅

继电器上应该并联二极管,继电器线包PRETEL元件库就这里画的哈,还有三个脚标错了,COM和L要调换一下,电压12V时VCC上的电阻取510欧,可驱动5V小型继电器,如果还驱动MOC3083光电可控硅,则将510欧姆换成1~3。3K的任意电阻,可控硅控极上两电阻可在10K到100K间任意选择(12V),我当年选的是2。2限流电阻 47K触发电阻,驱动MOC3083

网友F:
查看

仔细看看

网友G:
谢谢

学习啦. 谢谢楼主

单向目前不好共地... 能否祥细说明一下?

楼主:
兄弟你想想单硅需要高点平触发,这里气压计是无电的接点

你怎么触发啊,再增加一个辅助电源,而且还是悬浮的

网友H(2008-02-21):
G

小儿科的电路而尔

网友I:
DIY

地道的发烧者

网友J(2008-08-07):
怎么现在看不到图了

网友K(2011-02-12):
怎么会看不到图呢?

网友L:
就是看不到图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不好发表什么

网友M:
:(看不到图~~~~~

网友N: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指点一下吧,我要做个简易频率计,函数发生仪,整流电路,51单片机,四个数码管计数,用C语言编写程序指点一下好吗?真的不胜感激了。

网友O: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P: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Q:
怎么不显示图片了呢?

网友R:
继电器的线圈啊!

网友S(2011-03-18):
毛都看不见

网友T:
木看见图

网友U:
为什么我看不见图

网友V:
看不到图啊。

网友W(2011-04-20):
看不到图片

网友X(2011-10-09):
看不到图 怎么回事?

网友Y(2011-12-05):
我也看都不到图~

网友Z:
看不到图了?

网友AA:
看不到图

网友AB:
不明真相。无图。

网友AC:
无图无真相,没图说个j.b,难道第一页的人都是皇帝的新衣?

网友AD(2012-01-19):
图被删掉了吧?看不到了

网友AE:
我也看不到!

网友AF: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AG:
没看都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AH:
我也看不到图。

网友AI:
我晕,我咋看不见图呢

网友AJ:
看不到图啊!!!

网友AK:
没看着图呀'有个差,是我电脑的事吧

网友AL(2012-03-08):
看不到图 求版主复原一下

网友AM:
木图,,,,看不到,LZ图呢?

网友AN(2012-04-10):
看看的,想学啊

网友AO:
:Q无图无真木目

网友AP:
看不到图片:Q

网友AQ(2012-05-23):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AR:
看不到图,悲催了。

网友Y(2014-04-27):
哎呀,现在好东西贴上来都是看不到的,嗨~

网友AS(2018-09-25):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AT:
电路在哪里?

网友AU(2019-06-11):
看不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