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复位法产生任意进制计数是很容易的,但有一个细节

楼主(2007-12-11):
你企图用刚产生的电平来复位芯片自己,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你刚刚露一个尖只有几十个纳秒,就下去了,你这位一定是肯定能复位的,否则会一直复位下去,但其他低位呢?常常次低位都复不了位,所以通常要用一个锁存电路和逻辑系统来锁存复位信号和随后解锁这次复位,这个电路很麻烦,还需要附加两种芯片,这可以用一只单向微型可控硅例如MC100-6来锁存和解锁,请想一下怎么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A:
不一定要锁存吧?

方法很多的。

楼主:
所以是殊途同归哈

数字电路中是用D触发器和与非门完成的

网友B:
搞什么飞机啊?

呵呵,你最近好象特别多点子.

网友C:
飞机在哪里??? 我这里有导弹,咱们来一起把它打下来!

点子多一般是长麻子了...

楼主:
飞机落地了

第一个驾飞机用可控硅做锁存,解锁复位靠时钟下降沿,属于精确同步复位.

第二架飞机用电平复位,靠倍压整流获得高电压放电延迟获得持续复位时间
这里请注意分压电阻的选择是2R对R 平时当输出OUT为低电平时,两只电容都预充电到VCC-0.7V,经两电阻分压其电压复为电压小于VRET=1/3VCC,低于复位门限1/2VCC不复位,但当输出OUT为高电平,后面的电容将充电到大约2VCC-1.4V,再经分压大约为2/3VCC,高于复位门限,这2/3VCC到1/2VCC的电压回差就是可靠的复位延迟时间.显然后者不是精确复位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没跟进

呵呵,太激动不稳重哈

网友C:
切,用的着这么复杂吗?

不就是要展宽复位脉冲吗?常用的方法就是单稳态电路啊

简单点串一个二极管,后面对地并接RC,不就行了
不过要注意时间参数哦

楼主:
XWJ

X当你刚把你的C冲到1/2VCC瞬间,就最高位优先复位了,以后冲电就停止了!
W C上将维持这不可靠复位电压直到地老天荒
J 要不得的

网友C:
呵呵,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你那是典型的二段式思维哦

自己去仔细想想,不要学那个《利用失重可以让宇航员坠落时不死》的贴哦

而且,在你这个理论下,你的第一图也是错误的!

楼主:
这是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最近一个产品中就发现问题了,第一次定时是10分种,先开始没采用复位延迟,结果第一次10分钟正确,以后就是1分钟30秒4分钟乱了,加了可控硅同志后就解决了,因为原因是准确找到了的,找到原因一般问题都是解决了,除非是行业内技术难点!

网友B:
太激动不稳重

太激动不稳重 哈哈哈哈!
太激动易冲动 哼哼哼哼!

图太小不够看.
不过这个构思有意思.

网友D:
存在这个问题吗?

那译码器是干吗的?
任意进制啊,难道只看最高位,不是等所有位都“就位”了才出复位信号?所有生米都已经成熟饭了,之后 哪怕只保持1皮秒又有甚关系?

倒应该考虑:各位不同步、或者译码器本身竞争-冒险问题,导致时候未到误复位

所以 RC 用来消除复位信号的尖毛刺还差不多

楼主:
在译码器中最后到来的是可能是最低位

等齐后只皮秒就想把大家复位是困难的,每个门的分布电容不同到达门限的时间有早晚,因为外观上看她们是并起的但每个门都有保护电阻和不同的分布电容保护二极管!

网友D:
这么说是担心复位动作不同步

某一位复位抢跑,导致译码器的输入变化,复位信号又马上消失
因为即使有抢跑的,也得等过了它的tPD,译码器的输入才会变化,再过译码器的tPD,译码器的输出才会变化
其它位即使慢,也慢不过两个tPD吧?

好像以前用计数器时都担心过这个问题,所以集成的计数器都有专门的同步性指标保证可靠性

实际电路设计中,可能是因为信号完整性问题,或刚好在关键信号的关键跳沿附近出现尖峰干扰,使得等效跳沿移动较多,超过了多个tPD。这样看来,展宽脉冲对可靠性的确有好处。如果有多余的门,做个单稳电路应该很容易。

楼主:
现实中常常只有一片CD4060,常常不想增加

用不完浪费,芯片不合适还要用两种反客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