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输入电路是过流保护吗?(终于搞明白了,是为了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不象,到象是个降压电路

输出电压大约是:24×B×RL/(R2+B×RL)

 D1,R1看不懂

如果Q1是PNP的,R2接地,倒是象限流电路。

楼主:
呵呵,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

Q标号“G1”,sot23封装,查的是BC847,NPN的管子没错。

D1是一个二极管,圆柱型的,相当于1206封装那么大吧,上面标的是“3131”(好像后面还有31?在背面看不见了),其中的“1”是躺着的,即看得是“一”,不知道什么型号,但肯定是二极管,因为板子用了同样的东东做桥式整流的。

R1圆柱型标的两个圈,一个是黄色,一个是橙色,应该是400K,测量也是400K。

这是一个成熟产品的东东,实在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呵呵。

网友B:
啥也看不出

网友C:
延时 加 限流

网友D:
不知道怎么限流

楼主:
5楼,能否解释一下?

 测量了一下电压:
 输入18.73V
 三极管C:18.46V
 三极管E:17.99V
 三极管B:18.63V

 此时三极管E的输出电流约1.5mA左右。

 三极管B>C>E,这是啥状态啊?放大状态?

最严重的问题: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只有18.73-18.46=0.27V,而做整流桥用的相同二极管压降是0.6V!  这说明什么?二极管没导通?要是没导通的话那1.5mA哪儿来的?不可能从400K的电阻来吧?

网友E:
你测的这时三极管是饱和状态。如果负载过流,就会进入放

会限制住电流的增加。

楼主:
晕,B比C电压高也能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哦,上面还有一路负责,图已更新,好像是限制上面电流的

  当上面的电流过大时下面就不输出了

网友E:
就是因为进入了饱和状态,才导致B比C还高。

网友A:
电流值改了?

从电路上看是个有源滤波电路。

楼主:
nn的,搞错了,和二极管并联的那个东东不是电阻

 也不知道是个啥子东西,好像流过的电流越大压降就越大,貌似电阻,但用万用表测量不是电阻特性。
 稍后搞张照片来看看。

楼主:
哈,12楼被抢了,拍照...

楼主:
照片来了,呵呵,快不?

楼主:
万用表测试结果:

一、电阻档
红表笔接黄端:
量程          测量值
200MR         5M
20M           0.15M
200K以下电阻无穷大

黑表笔接黄端:
量程          测量值
200MR         0M
20MR          0.06M
200K          5.6K
20K           1.17K
2000R         193R
200R          126.7R

二、二极管档
红表笔接黄端:
无穷大

黑表笔接黄端:
214mV

楼主:
二极管档测量又向二极管

但电阻档测量又不是二极管,因为反向20M和200M都通,莫非是一个稳压管?电阻档20M和200M表笔输出电压哪个大?

网友A:
电阻档20M和200M表笔输出电压基本是一样大的

只是内部串的电阻不同。

光看图,也看不出什么玄机了。

说说前因后果,再猜猜。。。

楼主:
这是老外的产品电源输入部分电路

 1.5mA和30mA分别为两块供电部分。经过测量,30mA负载大小不等时二极管上的压降也不等。

 1、取消R1(不知是啥),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三极管B/E/C电压分别为:18.76/18.00/18.15V

30mA负载变化时二极管压降从6.0到6.8V,这是一单个二极管的特性吧。

2、接上R1,三极管电压如7楼所述。
30mA负载变化时二极管(并联R1)压降从255mV到320mV。

网友F:
猜猜

是个锗二极管吧?

楼主:
呵呵,看压降很像啊,不过为什么反向20M档电阻测量有0.15M电

网友F:
锗管的反向漏电流较大

楼主:
有道理,但是这里搞个锗二极管做什么啊,

 还要和一个硅二极管并联?

为了减小压降降低功耗?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

是为了隔离交流,awey你原来画过类似的图还记得不?

不过他这个图多用了两个二极管,还一个硅一个锗?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B:
晕死,我用放大镜找了N编,也没找到上图的二极管在哪里

变压器的另外一边接哪里的?

楼主:
ls,这个图是以前awey画的

我曾经发帖问过如何隔离直流电中的交流成分(0.5Vp-p,2KHz),awey画的上图,变压器接交流检测。

 1楼的图是国外的一个产品电源输入部分,这个电路应该也是用于隔离交流成分的,只不过1楼的图比awey的多两个二极管(暂时认为那个R1是锗管吧),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楼主:
看样子老外的思路和awey差不多啊,哈哈

网友G:
模拟电路太深奥了,要学习一下了

有好的教材吗?

网友A:
有点这个意思

你不说明白,24V上还有信号,谁能知道??

楼主:
呵呵,那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H:
D1和R1防止负载反过来对24V电源产生影响,是负载对电源的隔

什么东西上用的?
直流电压:
30mA处,电压=24V--24V-0.3V。固定电压,可变的电流,I=U/负载电阻。
15mA处,电压=15mA*负载电阻。基本固定的电流,可变电压,U=15mA*负载电阻。
D1和R1防止负载反过来对24V电源产生影响,是负载对电源的隔离。
D1是肖特基。
是否这样,希望LZ音乐乐乐回帖。

楼主:
回ls,在这个二极管之前有一个整流桥,所以应该不是负载隔

那个R1经过上面的讨论应该是一个锗二极管。
D1是个普通二极管,不是肖特基,图片见: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3&t=2807025&tp=%u5076%u8981%u627E%u7684%u4E8C%u6781%u7BA1%u662F%u8FD9%u6837%u7684

 另外那个1.5mA处也不是固定电流的,基本上是固定电压的。

网友A:
30mA的负载是什么特性的负载?有滤波电容吗?

楼主:
30mA一般最大20mA,故障情况才会输出30mA,没有滤波电容

 是一个恒流电路.那1.5mA有LC滤波

网友I:
我理解是上电顺序问题

"1.5mA"比"30mA"输出滞后

网友J:
R1电压多少 感觉不对

楼主:
ls,上面讨论过了,那个R1其实可能是个锗二极管

 不是电阻,图该了。

网友K:
应该是个锗二极管吧

昨天在中发刚看到的这种封装的。呵呵。学习了。

楼主:
呵呵,是锗二极管,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哪个厂家生产锗二极

网友L:
请问楼主

如何隔离直流电中的交流成分(0.5Vp-p,2KHz),就是能不能解释下AWAY大侠的原理?

网友M(2008-01-21):
re

期待away的解答中。

网友N:
这个元件

应该用500型或其他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它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即SBD

网友N:
这个电源输入电路是过流保护吗

应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元件的特性很像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约0.25V-0.35V,反向击穿电压&lt50V.

网友O:
像个电子滤波器

像个电子滤波器

网友L:
求解其中的原理啊。

网友P(2008-03-20):
怎么没有人回答了?

请高手总结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