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232的问题

楼主(2007-12-24):
请教USB转232的问题,我买了个USB转232的,插上的时候能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能识别到硬件,但是我将RX和TX短路的,用串口工具发,没有接收到发的数据,什么也没有用,用示波器看也没有波形,请问下:我的USB转232的设备是不是坏了,还是我的做法不对,要不要加个MAX23转下电平什么的?谢谢

网友A:
你要看它是哪个串口号,然后要选择正确的串口号。

网友B:
要在串口工具中设置串口号

有些工具只支持COM1和COM2,而这种芯片的驱动一般都映射到COM3以后的编号

网友C:
mmm

检查驱动程序,或者换个电脑试下.或者换个usb口

网友C:
mmm

I use the orcad and allergo....

网友D:
便宜的转接线存在这种问题很正常

因为它没有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一般是用三极管做的准电平转换电路。
你用设备试一下,设备能正常使用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你们说的我都做了,但是不行,我没有加232这个芯片,但是就算没有加的话,用示波器看应该有波形呀。
不知道有PC的串口,直接的量,不知道有波形没有,谢谢!

网友E:
有驱动程序没?

按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