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个PCB,控制电路接口板

楼主(2007-12-31):
申明:俺是新手,只可提建议,不须光批,无指导意见!
PCB:自动+手动合成品
定时控制8路负载接口电路板(第一次做错了继电器的方向,郁闷的不行,浪费银子了)
如果你有建议,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尽管说,谢谢

 相关链接:http://shop35233977.taobao.com

网友A:
又要给LZ加酷了?

所有晒板的的有,就我没有~~~~~~~~

网友B:
地线

最上面连接器位置上的蓝线可以拉直的,那样更好看的.应该是地线吧.

楼主:
谢谢3路的同志,感谢

我已经改了,确实改完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