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功放功率信号

楼主(2008-01-08):
我要用变压器采集功放功率信号如何设计变压器初级线圈的阻值
又不影想功率信号的输出,功率信号800瓦

网友A:
先说明“采集功放功率信号”目的是什么

网友B:
ff

当然是检测电流了

网友B:
ff

如何采集到这个电流是我的目的,可我还没想到用什么方法进行检测它
就是采用隔离检测的方法检测电流

网友C:
用有效值芯片吧

网友D:
霍尔电流传感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