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占空比计算!

楼主(2008-01-09):
请教这个电路的占空比计算!
先谢过了!

网友A:
回复占空比: 应该是(R1+R2)/(R1+2R2)

楼主:
RP1怎么没用上?能给我讲讲吗?谢谢

RP1怎么没用上?能给我讲讲吗?谢谢

网友B:
左边的记为Rp11,右边为Rp12 则 占空比为 (r1+Rp11)/(r2+Rp12)

Rp1 分为两部分 左边的记为Rp11,右边为Rp12 则 占空比为

(r1+Rp11)/(r2+Rp12)

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 我 不敢肯定

网友C(2008-02-18):
应该是这样

r1+Rp11)/(r2+2Rp12)

网友D:
LS丢了半个"("么?

应该是(r1+Rp11)/(r2+Rp12)吧,4楼正解.怎么会有这么多答案?难道还有其他内容?

网友E:
应该是(R1+RP11)/(R1+R2+RP11+RP12)

也就是(R1+RP11)/(R1+R2+R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