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tel PCB制图中如何画一个椭圆?

楼主(2008-01-13):
请问在Protel PCB制图中如何画一个椭圆?我用的是Protel99SE版本的。

网友A:
可以用autocad画好然后导入。。。

网友B:
圆可以设置XY尺寸.

楼主:
请huntington 回复!

请huntington 回复:用AUTO CAD作成什么格式的呀?Protel支持哪种的呀?它能和Protel兼容吗?

网友C:
回答``

你可以在画元件的那地方自己画个出来```先是画圆的再把它的两边向外拉就是一个椭圆了

网友D:
PCB画椭圆

用AUTO CAD软件画椭圆,另存为AUTO CAD2004DXF格式。打开99SE进入空白PCB,然后导入PCB,在导入选项中选中BLOCKS中的第二项,点击确定。OK!或者直接利用99SE,PCB的画图工具先画圆,然后双击圆在弹出的菜单中设定X,Y的尺寸。

网友E:
有两种方法:1、用AUTO CAD画好,然后套入。
           2、可以设置圆的X、Y的值。

网友F:
这么简单都不会。不知怎么形容

网友G:
楼上,你会你试试?!

网友H:
只有用AUTOCAD画好,存成DWG格式,再导入PROTEL才行

网友I:
re

不用搞那么复杂
两条横线,加两个半圆直接搞定

网友A:
protel99se中可以识别的是2000的dwg格式

所以AUTOCAD保存的时候要选择2000格式,而不能用2004等,当然更新的版本就不知道能不能识别了。。。然后选择要导入的层即可。。。

网友J(2008-02-18):
protel2004

这个版本你试试看了

网友K:
有没有不只用PROTEL99就能画出椭圆

  今天试了一下,就在PROTEL99的PCB里面画,画了好久都没画出来,不知道那位高手能画。这里要说明一点,大家要明白椭圆是什么,椭圆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
丰田车大家都见过吧

相信丰田车大家都见过吧,丰田的**就是由两个椭圆组成的,这是椭圆的标准。。。

网友L:
这么简单都不会

网友M:
电路板专业制造商

www.pcbsmt.com.cn

网友N:
你要画椭圆还是跑道型孔

你要画椭圆还是跑道型孔?椭圆好画,跑道型孔99se不支持,AD6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