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国外线路板上的电路,请高手分析。谢谢

楼主(2008-01-14):
输入为三相交流RST,输出Vout,请高手分析该电路的功能,工作原理。

网友A:
感觉是一个小电流的稳压电源

网友B:
整流稳压,功能不祥

网友C:
很可能画错了

最好标一下参数。从图上看,三极管的通的,输出不被短路了?

网友D:
好像是缺相检测

正常时三极管始终导通,缺相时三极管间歇导通。

这样画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楼主:
很有道理,整理后电路图如下,再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E:
整理后的图不成立,也不工作。

重新整理吧

网友F:
5楼正解,就是缺相检测,LZ图又画错了啊

楼主:
图不可能错了,已经检查过。

网友G:
第二份图错了

网友H:
没看明白,关注中

网友I:
呵呵

前后两图不一样啊

网友J:
一段国外线路板上的电路,请高手分析

15#整理的图i34,i35的输入和整流后的输出好像有错

网友K(2008-03-01):
挺好的缺相检测电路 收下了

挺好的缺相检测电路 收下了

网友L(2008-08-22):
能不能检测到欠压啊